第一次用scanf一直不对,紧急求助!

楼主(2012-06-02):
各位大侠麻烦看一下,我这个程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c;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e8;
        TL1  = 0xe8;
        TI=1;
        TR1  = 1;
        while(1)
        {
        scanf("%u",&a);
        c=a+10;
        printf("%u\n",c);
        }
}

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的还是原来a的值,而不是+10后的值!

先谢了!

楼主:
在线等,焦急呀!

楼主:
各位大侠,拜托了!

楼主:
各位大侠不要打击我学单片机的积极性!

网友:
输出到哪里了

楼主:
返回到串口,显示到串口调试助手中

楼主:
我一直在线等你的解答

网友:
把%u改成%d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8楼
你好,我该半天了,也没有效果!

楼主:
我的感觉是 c=a+10;这一步就没有执行过,但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真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么能看出你是输出到串口

楼主:
        scanf("%u",&a);
        c=a+10;
        printf("%u\n",c);
加在这两个中间的语句就不执行,我很郁闷!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详细情况再描述一下。
包括:
楼主使用的编译器;
去掉scanf,printf的行为是否正常;
如果去掉printf,串口是不是还会有输出;
你的程序能执行多次么,还是每发送一个字符必须复位?
其实很少有人能回答你,因为大家尽量不会去用scanf函数,在不同的C编译器实现下,它的行为可能会有区别。而且scanf和print都是死等方式,是要尽量避免的。

楼主:
用的KEIL,去掉scanf,printf的行为正常;去掉printf,串口还会有输出;

网友:
去掉printf,串口还会有输出
这你不觉得奇怪么?

楼主:
就是奇怪我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花了快7个小时都没有找到原因,说实话串口我用的挺熟的,就是第一次用scanf,谢谢“automaticdai”,以后我不用scanf

网友:
不仅是scanf、printf也不推荐在嵌入式中使用,
他们有时候的行为很古怪。而且他们的库需要占用2K以上额外的ROM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