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OV7670遇问题难解决,求助万能的坛····

楼主(2012-06-02):
STM32+7670+AL422 基本上按照guanfu大侠的调试出图像来了,但是出现2个问题,求解决。1、摄像头照到光比较强烈的地方就会产生1/3的分块,那个分块就不动了。也就是说只有2/3的LCD屏观看。2、图像偏红,不是整体偏红那种。是有一些红条穿插着整个LCD屏幕,如果我把摄像头的盖子盖上,那些红条依旧在。

求大侠解答下。。。。

楼主: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i = 0;
        u16 j = 0;
        u16 temp = 0;
        u16 data = 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 38400);

        fifo_gpio_configuration();

        FIFO_WRST_CLR;                                                //写指针复位,开始往FIFO写入数据
        delay_us(100);
        FIFO_WRST_SET;

        FIFO_RRST_CLR;                                                //读指针复位,开始往FIFO写入数据
        delay_us(100);

        FIFO_RRST_SET;

        LCD_Init();
        LCD_Clear(0XBC40) ;

        EXTIX_Init();
        while(1)
        {
                if(Sensor_init())
                {
                        break;
                }
        }

        FIFO_OE_CLR;
        LCD_Clear(3354) ;
        while(1)
        {
                if(1)//
                {
                        if(VsyncCnt == 2)
                        {

                                LCD_SetWindow(0, 0, X_END, Y_END);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i = 0; i < 240; i ++)        //QVGA格式,240行;每行320个点
                                {
                                        for(j = 0; j < 320; j ++)
                                        {
                                                FIFO_RCLK_CLR;
                                                __nop();
                                                __nop();

                                                FIFO_RCLK_SET;
                                                __nop();
                                                __nop();
                                                data = FIFO_DATA_PIN;           //先读高位
                                                data <<= 8;

                                                FIFO_RCLK_CLR;
                                                __nop();
                                                __nop();

                                                FIFO_RCLK_SET;
                                                __nop();
                                                __nop();
                                                temp = FIFO_DATA_PIN;//再读低位
                                                data |= temp ;
                                                LCD_WR_DATA(data);
                                        }
                                }
                                LCD_WR_END();

                                FIFO_RRST_CLR;                                //读指针复位

                                FIFO_RCLK_CLR;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__nop();
                                __nop();

                                FIFO_RCLK_SET;
                                        __nop();
                                        __nop();

                                FIFO_RCLK_CLR;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__nop();
                                        __nop();

                                FIFO_RCLK_SET;
                                        __nop();
                                        __nop();

                                FIFO_RRST_SET;
                                                                                                    FIFO_WRST_CLR;
                                FIFO_WEN_SET;
                                __nop();
                                __nop();                                        //写指针复位需要一定的延时
                                FIFO_WRST_SET;
                                VsyncCnt = 0;                                //开始下一帧数据采集
                        }
                }

          }

}

寄存器配置如下: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00
        {0x71, 0x00},//0x85测试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2},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37},//0x07,
        {0x21, 0x02},
        {0x22, 0x0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c},///////////////////////
        {0x6b, 0x8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00},
        {0x01, 0x80},
        {0x02, 0x8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10},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55, 0x00},
        {0x56, 0x40},
        {0x3b, 0x00},//0x82,//0xc0,//0xc2,        //night mode

楼主:
求大侠略点一二······· 调试几天了·······都不能调稳定··

楼主:
经过zidong404的指导······ 终于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那就是我配置STM32到FIFO芯片的IO口速度太快,我是用BSRR和BRR寄存器,以为这样可以把帧数提高一点。但是弄巧成拙,在RCLK后面加上适当的延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虽然在旺旺问的 但是还是要 谢谢zidong404·····

网友:
挺好的,学习下

网友(2012-11-06):
引用 楼主:
经过zidong404的指导······ 终于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那就是我配置STM32到FIFO芯片的IO口速度太快,我是 ...

前几天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辛亏马上看到了这个帖子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准备搞飞思卡尔~摄像头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