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体感机械臂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各位大神,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要做一个项目,关于机器人的。我们想做一双体感式的机械臂,可以控制机器人完成比较危险的工作,比如排爆等。现想请教一个问题,体感式机械臂用的是什么原理。不是用摇杆。希望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

网友:
看起来比较科幻的话可以考虑用 kinect 一类的设备

网友:
数据手套。

网友A:
你指的是外骨骼那种?还是自己带一个手套,然后机械臂那边可以根据你手的动作作出相应的动作?第二种我们这边有人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外骨骼那种?还是自己带一个手套,然后机械臂那边可以根据你手的动作作出相应的动作?第二种我们这 ...

我说的是第二种,就是人带上一个袖子之类的东西,可以是手套,来控制机器人做出相应的动作,但我要做的是控制整个机械臂,不只是手部或者腕部
当然我的机械臂要求不高,只有肩部。肘部,和腕部三个关节,每个关节有两个自由度,因为我的主控是AVR单片机
如果你能提供详细的原理和技术指导,小弟我会感激不尽的。如果你们有成品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楼主讲的应是伺服主从操作机,主机和从机机械结构大致相同,且都带有位置和力矩传感器,主从两机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人操作主机,从机作相应动作,操作力钜相应,从机触及物体所遇阻力,主机也有反应.人慼觉后作适当反应动作,就跟你直接接触和操控物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