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在线调试MSP-EXP430G2 LaunchPad板子 总显示找不到端口

楼主(2012-06-02):
用ccs在线调试MSP-EXP430G2 LaunchPad板子 总显示找不到端口 ,可是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配置为端口1了?请问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匹配?
顺便问问, 楼主的MSP-EXP430G2XX LaunchPad板子是在21ic上面通过学习考试申请的?我也通过考试了接到21ic的电话,但是现在还没有收到板子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板子坏掉了·········
那块板子是TI公司赞助电赛免费送的···················

网友A:
有没有CCS破解码  跪求

楼主(2012-07-20):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CCS破解码  跪求

木有······改用iar了,这两个编译器都差不多,IAR就是ew430,在csdn上有破解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有······改用iar了,这两个编译器都差不多,IAR就是ew430,在csdn上有破解文件 ...

我用的CCSv5,无法在线调试,一点debug,它就出现 no valid license,咋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CCSv5,无法在线调试,一点debug,它就出现 no valid license,咋办呀???? ...

是因为没有破解软件,到网上去搜一下破解文件或者注册机

网友:
直接用代码限制版,不用破解,一般你的程序不会写的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没有破解软件,到网上去搜一下破解文件或者注册机

搞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