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初级LC参数,使次级电压为正弦

楼主(2012-06-02):
(图片)

网友:
方波用傅里叶级数展开,不需要的频率干掉就好

网友:
T1不能用理想模型。整个回路的LC频率最好与信号源频率一致。

网友:
LC谐振时,频率选择性最强,让LC谐振频率恰好等于方波基频或者高次谐波,达到选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