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直流5V升压到10V左右?急急急!

楼主(2012-06-02):
我现在就只有+5V的直流输出,但想要一个+10V左右的输出电压,能不能实现,如果能麻烦各位高手给个电路图,很急啊,后天就答辩了,得赶快弄好啊!

网友:
最快的方式买个DCDC,例如0512,

网友A:
用一片LM2576  干净利落,稳定性好  2577也行  阿莫邮购部有卖
如果你使用变压器整流得到的5V,那么可以在变压器的次级交流端接入倍压整流电路,电路图网上搜很多。不推荐此法

网友:
电流多少呀?小电流2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片LM2576  干净利落,稳定性好  2577也行  阿莫邮购部有卖
如果你使用变压器整流得到的5V,那么可以在 ...

我就想用一个放大电路,可2576供给电压我只能达到5V,能实现输出是10V吗?

网友:
不是有那种倍压的芯片么- -一个芯片加几个电容

网友:
232 或 专用的电荷泵电源芯片

网友:
5V先带动一只电机,这个电机再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发出交流电,再经过变压器,再整流滤波,再稳压,出10V直流.
我发现我经常会有比较天才的想法,尤其是喝了二两以后.

还可以,把一只max232接在5V上,给TX上电,得到15V左右的电压,再低压差稳压,得到10V.
实在不行再用mc340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用一个放大电路,可2576供给电压我只能达到5V,能实现输出是10V吗? ...

2576升降压均可,MAX232输出电流太小,只有几个毫安

网友:
省钱才是好的攻城狮。

5V--> 555振荡(更少用两个三极管多谐振荡)-->倍压整流-->10V

网友:
MAX3232也行啊~如8楼所说~很小功率的话可以试试的

楼主:
很感谢各位大侠支招,问题解决了。看了大家的建议,由于我的电流要求较小,看到了“NJ888”建议的232芯片(以前都只知道232只在串口中用,不知道它还有升压功能),而且手里有现成的232,就在网上找它的升压电路,搜到了阿莫上的一个帖子,上面有3个升压电路,前两个为232的升压电路,第三个为34063的,帖子的楼主是想问三个电路哪个好,好多人都第三个,很偶然,我突然发现自己恰巧有个34063(以前都不知道有),于是按照电路图搭建了一个,很完美的实现了。附上搜到的帖子地址:http://www.ourdev.cn/thread-3697825-1-1.html。电路图中我把120uH的电感换成了100uH的,输入5V,输出13V,帖子里的是输出12V。再附上34063的中文资料,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可以参考。中文资料中有一个错误,就是他的升压电路图5脚需要接个下拉电阻,不能直接接地,里面的升压电路图5脚直接接地了,不然不能正常工作,这点也是网上有人遇到问题后说出来的。再次感谢各位大侠,尤其“超然冲压”和“NJ888".当然,”ibmx311“整完二两后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