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office2003 输出PDF的插件吗?

楼主(2012-06-02):
RT   2007是有输出PDF 的插件
    不知道2003有吗?

楼主:
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就行了  装完这软件后 在word的打印选项中   选择pdfcreator  就行了

网友:
装虚拟打印机好使。

网友:
用wps,导出为pdf格式即可。

网友:
wpf表示不好使

网友A(2012-07-11):
安装adobe 9.0 专业版 。你会在右键上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adobe 9.0 专业版 。你会在右键上有新发现

这太麻烦了,我还是喜欢能打印就能输出PDF这种效果,装这么大的软件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