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使用雕刻机,大家是如何解决PM2.5问题的?

楼主(2012-06-02):
粉尘非常大,短期可以,长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是带防尘罩。

网友:
试试用吸尘器,就是费电

网友:
拿个罩子罩起…

网友A:
水冷却,又可以防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冷却,又可以防尘

小机器不适合用水的,不知道如何防尘,吸尘器太吵了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我是计划做个水槽的,还没动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我是计划做个水槽的,还没动手呢

设计好展示一下哈,参考一下~

网友:
目前我用车用的吸尘器,噪音基本能接受。

网友:
我一共七台机器,什么措施都没用

网友:
用一个吊瓶挂高,装分析纯酒精,插一次性挂水的塑料管子,靠近刀具处用可任意弯曲的细管代替针管。由于是塑料管,这样主轴移动也没有多大阻力。
对好刀,调节挂水速度那个出水拨轮,弯曲管子和刀具合适的距离,开刻……应该听得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