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流过反向电流对线圈效率的影响,求解释!

楼主(2012-06-02):
假设用场效应管做开关器件脉宽调制控制,那么当关段时线圈会通过二极管流过反向电流。

搞不明白这时的反向电流做的是无用功还是有用?

瞬间磁极会不会翻转?

对线圈效率的影响的影响是怎样的?

另外脉宽调制是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用在磁悬浮上。。。。。。

网友:
>> 线圈会通过二极管流过反向电流。

上面这个说法有问题,电流方向从未改变。

当三极管关断时线圈内的电流不能再经三极管流向地端,所以会经由【续流二极管】流向+12V端及线圈自身。由於线圈含有电阻,电流便在这电阻上形成功耗而电流值不段减小至零。

由於电流方向从未改变,瞬间磁极当然不会翻转。

楼主:
还是不懂啊,记的老师讲继电器反接的保护二极管的时候不是说断电时会有反向电流通过二极管卸掉吗?要不反接二极管干嘛呢?

网友:
不懂我都没法了,还是别人上吧。

网友:
反向电压,电流方向从未改变。

网友:
电压方向,电流没有变化,磁场的方向和电流有关系,跟跟电压没有关系,回去翻翻螺线管的磁场公式

网友:
可以拿力学的惯性来理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百度百科上的一段“继电器的线圈是一个很大的电感,它能以磁场的形式储存电能,所以当他吸合的时候存储大量的磁场。当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由导通变为截断时,线圈断电,但是线圈里有磁场。这时将产生反向电动势,电压可高达1000v以上,很容易击穿推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元件。这是由于二极管的接入正好和反向电动势方向一致,把反向电势通过续流二极管以电流的形式中和掉”以前学单片机时老师这样说过只是很浅显的理解这个,没有细想分析过通断时线圈的状态,各位能不能给个解释这个的资料或者教科书。6楼提的螺线管的磁场公式我去找了可是可是大部分说磁场强度的没找到具体解释这个现象的。没学过模电课程基础很差,谢谢各位

网友:
磁场方向只跟电流方向有关,电流怎么变磁场就怎么变,楼主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啊,记的老师讲继电器反接的保护二极管的时候不是说断电时会有反向电流通过二极管卸掉吗?要不反接 ...

基础不过关。

1.电流并没反,流过电感的电流还是原来的方向。 而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才是反向电动势。

2.会影响电感的开关速度。原因是因为二极管的续流存在使电感器关断变慢。

3.可以用串+并联的方式解决。

网友:
断电后二极管才产生作用。

网友:
这是典型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4-08-21):
现在回复,会不会太晚了呢?
记录下吧,在网上搜的。
1. 线圈是一个电感性质的东东,电感有一个特性,流经电感线圈的电流不能突变,当回路接通,线圈得电工作,线圈的电动势方向和电源电动势方向一致,当回路突然切断,为了维持电流不变,线圈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反向电动势,它会击穿试图阻断电流的开关,无论是空气开关,还是半导体开关,使其粘连。
2. 从能量理解,当回路接通,线圈作为用电器,从电源吸收电能,当回路突然切断时,线圈成为电流源,向回路释放能量, 如果没有的泄放通道,能量将释放在回路上的开关和其他元件上,使其粘连。
3. 并联的反接二极管就是为线圈提供一个泄放能量的通路,当回路接通,线圈的电动势方向和电源电动势方向一致,二极管截止,当回路突然切断时,线圈产生反向电动势,二极管导通,形成泄放回路,能量以热能形式,释放在线圈和二极管上。
4. 并联二极管导通,电压0.7V,反向电动势就受到限制,保护了回路上的开关和其他元件。所以,综上所述,反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电路上其他元件的,释放突变电压中直流线圈的感应能量,它是不可缺少的保护元件。当然,你不接这个二极管,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