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电机对ADXL345的影响

楼主(2012-06-02):
在未打开电机时,ADXL345的X、Y轴原始数据都在+—10以内,可是开了电机以后,都变成正负好几百了,这变化也太大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均值滤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太好,三个轴的OFFSET寄存器我没有设置,这个影响大不大?

网友A: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据说其他加计情况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据说其他加计情况要好不少

你是说其它加速度计要好很多?

网友:
真不知道这怎么处理,都纠结很久了,加电机都能调到+-10度范围,试过互补滤波可没有太大作用,机械防震都没有什么用,不解。。。。。。。。难道真是ADXL的问题,有谁用过的指导。。。。。。。。。。。。

网友B:
我的电机机启动后的得到一角度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机启动后的得到一角度的波形

振动确实影响挺大 你这个输出有过滤波吗?

网友B:
先用中值滤波滤过后  再用滤过互补滤波滤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中值滤波滤过后  再用滤过互补滤波滤过

效果怎么样?  你是取多少组滤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其它加速度计要好很多?

据不少人说是这样

用ADXL345 开电机的时候 数据能跳到正负好几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不少人说是这样

用ADXL345 开电机的时候 数据能跳到正负好几个G。。。。。。 ...

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
高手给方法呀,我的也是这样状况,现在都不好用加速度计,只用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如何是好?

你把开电机时ADXL345的原始数据波型贴上来看看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楼主的加速度计挂了

我为类似的情况研究了几天 无解

今天换了个345,好了。。。。

我的Z轴上电就输出1500多,我一直把它当OFFSET来用,拿在手里晃也正常

没想到一有电机振动悲剧了

浪费了好几天时间,不过正好把神马IIR FIR都整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楼主的加速度计挂了

我为类似的情况研究了几天 无解

关于你的滤波可以发点资料共享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你的滤波可以发点资料共享下吗?

见《DSP算法与设计》,论坛里有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DSP算法与设计》,论坛里有这本书

对了,哪些加速度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额看了好后怕。。。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步进电机调节倾角的系统,倾角就是用ADXL345测的。
不过又想了想,影响应该不是太大,毕竟步进电机是精确调整系统,调一次大概就稳定了,不用反复调节,影响ADXL345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