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组网问题,麻烦大家来一起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2-06-02):
目前正在做SI4432的自组网,因为我的通信模式是主机发送后,多个从机一起相应,所以就存在发送冲突问题,我现在是通过载波侦测和随机延时来解决,但是数据的延时上大了,不知道大家对于从机发送冲突这块都是怎么处理的?还有RSSI阈值应该设置多大为好?

楼主:
真心请教,有做过的或者正在用这个芯片的前辈麻烦进来下探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请教,有做过的或者正在用这个芯片的前辈麻烦进来下探讨下。

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项目,也是刚上手不久,希望有机会多多交流。我QQ:657500112

楼主:
这坛子里有很多玩这个芯片的高手,多向他们请教吧,我也刚摸索一阵,还是一片迷茫。

网友A:
FHSS跳频可以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
我是每个从机都设定一个唯一的地址码,然后通过地址码匹配来进行通信!

楼主:
恩 用唯一地址码的当然不错,相当于1对1通信了。我这个情况是1对多,而且有可能多个一起发,比较烦。还有考虑到生产麻烦,所以就没单独增加地址码,几百万的量,生产设置会搞到手麻。

楼主:
没有高手支招,项目急着出,我现在做到4台设备同时发送不会出现问题,同时发的设备再多时间就太长了,按照我的思路暂时只能这样了,期待高手们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HSS跳频可以避免相互干扰。

自组网的时候用的跳频,但是也不能总跳来跳去,组完网了,总要在一个固定的信道接收数据啊。

网友:
楼主,这款芯片什么价?

网友B:
主机广播(相当于同步)之后,从机根据自身的ID编号进行延时后发送回复给主机

从机的ID可以通过主机分配获得,不用人工手动设置;再不行,就让从机自己产生一个随机数作为ID,主机查询时就自报家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广播(相当于同步)之后,从机根据自身的ID编号进行延时后发送回复给主机

从机的ID可以通过主机分配获 ...

感谢您的思路。

网友C:
SI4432 现在用的人很多,量大了价格就便宜了,现在价格 6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4432 现在用的人很多,量大了价格就便宜了,现在价格 6元左右吧。

嗯 是的。

网友:
SI4463-B1-FMR特点
频率范围= 119–1050 MHz
接收灵敏度 = –126 dBm
调频模式
(G)FSK and 4(G)FSK
OOK and ASK
最大输出功率
+20 dBm (Si4464/63)
+16 dBm (Si4461)
+13 dBm (Si4460)
PA支持 +27 dBm
低功耗
10/13 mA RX
19 mA TX at +10 dBm (Si4460)
待机模式
30 nA shutdown, 50 nA standby
波特率= 0.123 kbps to 1Mbps
快速唤醒转换时间
支持电压= 1.8 to 3.6 V
Excellent selectivity performance
60 dB adjacent channel
> 73 dB blocking at 1 MHz
天线多样性和T / R开关控制
高度可配置的包处理程序
TX and RX 64 byte FIFOs
自动频选(AFC)
自动增益控制 (AGC)
低成本
Low Battery Detector
温度传感器
20-pin QFN 封装
IEEE 802.15.4g compliant
FCC Part 90 Mask D
QQ113714426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呀,关注下!

网友(2012-07-20):
我做的自组网和你的类似,主机采用广播查询。你可以想个办法给所有的从机做个时分,这样就可以解决碰撞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头像不错,喜欢这种mm

网友:
思路可以从地址码的角度去考虑
1.如何让每个节点都有地址码? 可以采用出厂设置,这就涉及到工作量了,量大的确是有很大工作量;
   此外就是自组网了,每个节点在启动后会主动发数据请求主机分配地址,主机知道哪些地址已被分配,因此节   点也就有地址码了。
2.节点直接如何错开时间回复?既然有了地址码,那么节点回复时间就好办了。节点都是同时收到主机数据的,根据每个节点最大回复数据字节和波特率计算节点发完数据要多少时间x,那么根据自身地址码*x,延时发送即可。冲突大大减少

网友:
楼主,你也知道有些问题不会很难。所以给我一些资料吧!感谢楼主。QQ邮箱:153246043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啦

你可以把问题发到论坛里 你这样问 谁知道你要什么资料

网友(2013-09-03):
引用 楼主:
真心请教,有做过的或者正在用这个芯片的前辈麻烦进来下探讨下。

您好!你的SI4432的组网弄好了吗?可以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楼主现在是一主对多从,主要是从地址上去解决从机抢占,我更加棘手,我是多主对一从,几个主机只要条件满足都会发数据给从,我现在也没想到什么好方法解决主机抢占,只能用检测信道和随机延时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4-06-09):
ezmac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