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调恒流驱动

楼主(2012-06-02):
想请教下怎样实现对对个LED分别进行可调恒流驱动,电流0~30ma。知道的大神希望能指点指点。

网友A:
多路驱动芯片,带串口(i2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驱动芯片,带串口(i2c)的。

本人水平比较次,还请高手稍微说详细一点。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水平比较次,还请高手稍微说详细一点。十分感谢

找个专用芯片,用MCU控制它的数据就可以,例如LCD电视背光驱动IC,贵的如美信,德州仪器,英特希尔,便宜的可找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专用芯片,用MCU控制它的数据就可以,例如LCD电视背光驱动IC,贵的如美信,德州仪器,英特希尔 ...

谢谢 指点 我找找看··········

网友:
单片机控制两路DA,去控制两路压控恒流源

网友C:
尽量用专用芯片。找不到的话就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电源。这个电路网上就有。自己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用专用芯片。找不到的话就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电源。这个电路网上就有。自己查一下。 ...

谢谢   我找到了专门的芯片了

网友:
直接上FAN6412

网友(2012-12-10):
我有成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