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有个软件要改一个标题,出错不知怎弄,请教。

楼主(2012-06-02):
STRINGTABLE DISCARDABLE
BEGIN
    IDS_RECENTFILES         "Recent"
    IDS_COPYRIGHT           "我的工具"
    IDS_SAVETASKLIST_TITLE  "Save"
END

这段中有的IDS_COPYRIGHT           "我的工具"  编译后中文件就成了乱码,不知要怎么解决,请教一下大家。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VC装的是英文版不支持中文啊?

楼主:
是英文版,要不我下载一个中文版的试

网友A:
如果你可以在属性对话框中将语言选择为“中文(中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可以在属性对话框中将语言选择为“中文(中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

选择了,但也没有用,下了一个中文版的VC6,也没有用。
在编辑窗口可以输入中文能显示中文,但编译后定义的中文就成了乱码。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了,但也没有用,下了一个中文版的VC6,也没有用。
在编辑窗口可以输入中文能显示中文,但编译后定义 ...

你确定你是做了stringtable的属性设置么?我的可是没问题哦

网友:
如果你是在dialog对话框的控件中编写~请保持对话框的语言为中文!
不管你的VC是汉化的还是没汉化的,都有这个语言选项的~

楼主:
是在www.codeproject.com下载的一个源代码,是英文的,我想改成带有个性的标题栏,但标题栏就是不能支持中文。
不纠结了,搞不定,不管它了

网友B:
我想应该是ASCII和多字节以及UNICODE 的问题,
VS2005在项目->属性->配置属性里,将字符集改为多字节字符集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ASCII和多字节以及UNICODE 的问题,
VS2005在项目->属性->配置属性里,将字符集改为多字节字符集 ...

多谢了!回头下载一个VS200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