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码盘125线+stm32发高速脉冲去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吗?

楼主(2012-06-02):
现做一项目,用交流伺服电机带动磁带盘旋转,磁带盘上的磁带水平运动带动码盘旋转(磁带盘半径在变),码盘旋转产生脉冲反馈给Stm32,stm32改变脉冲到电机驱动器 控制电机非匀变速运动,保证磁带水平匀速运动,用stm32 可做到吗,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图示:

网友A:
这东西,你只要主动轮速度稳定,从动轮速度就是稳定的呀?
不需要被别保持速度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你只要主动轮速度稳定,从动轮速度就是稳定的呀?
不需要被别保持速度稳定了。 ...

关键是要保持磁带水平匀速运动,可主动轮角速度稳定但磁带盘的磁带半径在变化哟

网友:
这样设计是不对的!!!!!!!

网友B:
一般是有一个单独的驱动轮来把磁带拉出来,然后再然另一个卷上的磁带轮用小扭矩卷起磁带。具体的请参照卡带机的机构。

这样不但结构简单,驱动轮以匀速转动就可以了。而且磁带走带还比较稳定!

楼主:
主动轮速度稳定,可因为磁带盘旋转,两边的磁带盘半径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同时保证磁带水平张力恒定,这时磁带的水平线速度10m/s就不会恒定了,超难解决,望指点!

网友:
6楼的意思是,楼主思路有错,应该让主动轮直接去带动磁带,磁带轮用小转矩转动收带,主动轮速度刚度大一点保证不受磁带轮的转速影响。

若要按楼主位的思路干也不是不行,但这就得用到PID速度调整,闭环系统的稳定性肯定不如上面的开环,速度误差肯定是有的,就看项目对速度误差的要求了
另外10m/s的磁带速度微微有些恐怖啊...不过估计是我没见过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有一个单独的驱动轮来把磁带拉出来,然后再然另一个卷上的磁带轮用小扭矩卷起磁带。具体的请参照卡带 ...

卡带机速度20mm/s远小于10m/s,并且张力不是很稳定,有没更好的方法?

楼主:
同意8楼的意见,先做到8m/s也可以,误差1%以内,用PID可保证到吗?大型服务器用到的磁带机就这样哟。期待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B:
磁带机跑10m/s是没见过,但是我们经常让纸带跑到6m左右的速度,方法确实是用一个独立的驱动轮来带着纸带跑的。而且速度很好控制,中间也很少见断纸的。

网友:
纸的韧性还是很好的,只要本身没有裂痕,并且受力均匀,很难被拉断

网友:
6楼正解

我也没见过世面,是10cm/s不是10m/s吧

网友:
感觉机构不合理,

网友:
楼主要的不是匀速控制,而是恒张力控制吧?

楼主:
水平匀速8m/s同时恒张力80g.

楼主:
磁带机跑10m/s是没见过,但是我们经常让纸带跑到6m左右的速度,方法确实是用一个独立的驱动轮来带着纸带跑 ...

11楼的大侠,我想问下纸带运动的速度和张力都是恒定的吗,可否将机构示意图给看一下?我传动机构见的不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跑10m/s是没见过,但是我们经常让纸带跑到6m左右的速度,方法确实是用一个独立的驱动轮来带着纸带跑 ...

11楼的大侠,我想问下纸带运动的速度和张力都是恒定的吗,可否将机构示意图给看一下?我传动机构见的不多。谢了!

网友:
机构示意图我这边还真没有,不过机构跟卡带机的非常类似,可以去找个卡带机看看。

网友(2014-11-17):
不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最近碰到类似的项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