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问题:请问这种电机外壳是如何制造的?

楼主(2012-06-02):
下图是一个外转子无刷电机,请问这种电机外壳是如何制造的?难道是铁皮冲压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了,

网友:
肯定是冲压的啦
冲裁->拉深->冲孔->拉深,不知道猜对没有....
明天考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这科的教研主任是教务处处长于是...往届不及格率50%,压力山大...

网友:
有个how is made节目中有说气枪的气瓶是怎么制作的,就是冲出来的

网友:
多次冲压形成,外面的空心杯,
铆接中心轴固定件(铜件),和中心轴.

最后应该有一个动平衡修正过程

楼主:
很好奇,一块铁片冲成这个形状,不会开裂吗?

网友:
更好的工艺是旋压;我厂自行设计的旋压机已经成功旋压出该零件了

网友:
机械制造有很多冷加工的方法。比如小电机轴。!!!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2012-08-02):
一般从材料上看得出来,铸铁之类的多半是铸造,
钢材类的多半就是冲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奇,一块铁片冲成这个形状,不会开裂吗?

肯定需要预热才冲压

网友:
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2012-12-05):
这是冲压拉伸壳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冲压件,镀彩锌
里面磁心是粘接的
这个工艺比较常用,民品里很多

网友B(2013-03-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冲压件,镀彩锌
里面磁心是粘接的
这个工艺比较常用,民品里很多 ...

是不是冲压的东西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冲压的东西成本低?

成本低很多,原因是冲压东西可以充分利用原料,不浪费,而且模具也很便宜
铸造类工序太多,模具也贵啊

网友(2013-07-29):
我看也是冲压的了

网友:
连续模,钢板进产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