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演示版,你们都用的是MAX232, 还是MAX3232??? 付上一些疑问和...

楼主(2012-06-03):
买了10片芯片\演示版PCB\仿真器, 正打算闲着焊好, 发现如下问题

1.芯片是低压的, 可却用5V的MAX232(原理图标着是232), MAX232也是5V供电,  相对3.3V的LGT没有影响?

2.原理图用的是针座原理图示 , 实物又是孔座, 头大..一不注意就可能焊错座

3.PCB空间足够, 却用DC3.5座, 却不用最常用的DC5.5*2.1座,  不得不进行扩孔改为DC5.5的

4. 5V转3.3V, 串两个二极管,  太省成本了吧,  还是迷你4148封装...却不是常见的玻璃封装的4148(这种好找, 随便都能找到个焊上去),
   建议加个兼容焊盘, 如1117的 或者 XC6206P332MR

网友:
买套件你的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A:
直接改仿真器供电,仿真器拆了两个二极管,焊了个117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很多针对LGT的言论,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我来回应一下:

阿莫老大,不对啊;我收到的套件里面使用的是MAX232,电源是直接连接到DC座正极的;给的4148是1206封装的,板子上的焊盘好像比0805还小;幸亏手头有0805封装的4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仿真器供电,仿真器拆了两个二极管,焊了个117上去

仿真器的VCC端没有电压,我的板子是空接的。
实际连线只有3根。

网友(2012-07-06):
还没看正文,就被楼主的图像吸引了,哈哈。

网友B:
楼主有很多针对LGT的言论,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有针对言论好,至少说明她是认真研究过LGT,不管出于是对LGT热忱,还是对LGT挑刺,对于LGT来说都是好事,让更多的BUG早点发现,让带BUG的产品发布在更小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的VCC端没有电压,我的板子是空接的。
实际连线只有3根。

新版仿真器有电源输出了..  可以提供+5 和3.3V. 自己通过跳线设置.   另外有200mA可恢复保险.

网友:
进论坛好几年了,发现阿莫的一些答复有点……冲

网友D(2013-01-16):
armok 对於1, 3, 4的问题回应,我个人不认同坛主所作的回应^^"
关於max3232 的问题, 我是按照坛上原理图装的,max232 没问题。
我觉得不是说那块板子使用上有绝对问题,而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或许值得考量的地方吧?至少我用这板子我不觉得'IN'。
打算做一些设计用在工程上,心里没底...考虑了好几天。不知道什麽时候才有LQFP
在邮购部卖? 想顺便问问armok 其它封装现在只为大客户供应吗?少量能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mok 对於1, 3, 4的问题回应,我个人不认同坛主所作的回应^^"
关於max3232 的问题, 我是按照坛上原理图装 ...

lqfp32的已经量产了。

目前有lqfp32,ssop24,sop8的封装。

可以在官网申请免费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