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关于运放选择!!

楼主(2012-06-03):
求高手指导 DIY 一玩具级数控电源
手上有STC的60S2 的单片机带10位AD的    已解决电压显示问题和PWN+阻容电路模拟DA效果
单片机供电7805

现求推荐运放芯片?和运放级联电路?     已有 0.1R取样电阻 LM386

电流取样值约 0.01V-0.3V  放大倍数初步估计为20倍!

设想电路电流值约为0.1A--3A

电压精度为0.1V      电流精度为0.1V

芯片为LM2596

楼主:
炸没人回复~!!!

网友A:
对于你这个应用来说,运放的选择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了
1.供电电压范围
2.输入输出摆动范围
3.偏置电流
4.输出电流

网友B:
AD8605便宜好用

网友C:
0.1V精度用LM358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V精度用LM358足够了。

用LM386 代替行不!!!手上没有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605便宜好用

电压 范围好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这个应用来说,运放的选择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了
1.供电电压范围
2.输入输出摆动范围

1.供电电压范围   单片机 5V左右   外部电源 15V 左右  因为是用手提的电源改装的
2.输入输出摆动范围    输入固定15V  输出0--15V可调
3.偏置电流                这个不会算  求指导!!
4.输出电流                峰值<2A

网友:
其实你这个放大器,使用差分放大即可,很简单的一个要求,普通的鬼对鬼放大器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2018-11-04):
我估计324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