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06-03):
你好!我想做如下一个系统:在水泵房安装一个GPRS模块+单片机来收集数据(电流、液位等),然后通过GPRS发送到监控中心的GPRS+单片机接收监控机上(也就是GPRS点对点传送数据)。
问题:1、两个MIS300能不能完成上述的一个功能2、资料上说模块的IP是动态的,那么如何实现连接3、如果监控中心使用PC的话,MIS300能不能和它通过因特网传送数据4: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提供
刚刚接触GPRS多多指教

网友:
所以说,对于文件传输这块,要看具体的需求,我的理解大概是分着下面四个方面

1、要求最低,例如实时数据采集,要求速度最快,但信息量少,这个采用udp传输,而且对于数据不进行CRC之类的检查,上位机写个正则来对数据可靠性判断,由于数据量小且更新快,不担心偶尔的差错.

2、要求一般,例如图像采集,要求速度也是要快,这个也可以采用udp传输,有于图像文件的特点,也可以不用CRC之类的检查,但是需要这里加一个丢包重传,在上位机的控制,保证单个文件收到的包数占总包的百分比达到要求,也能很好的还原图像。

3、要求较高,例如无误差传输文件,有两种做法,第一种:udp传输,自己写CRC数据判断,自己写丢包重传。第二种,直接用TCP协议。两种方法的结果在速度上的最后表现可能是差不多的。

4、要求极高,例如实现可靠,安全传输,做法上就是:在第三种要求的基础上,对传输的字节流进行AES或者其它的加密手法,然后传送,除了用TCP保证传输质量外,再加上MD5校验。这种方法应该是可以保证传输非常安全,非常可靠了,但结果就是速度很慢。

网友:
如果你只做1套,干脆买个成品直接用吧,这样更省事
可以用我们巨控的GRM200G,GPRS远程监控模块
不是广告哦!只因为你的需求太接近我们的成品了。
你只需要买一个这个模块,把它连在你的单片机上(单片机要带Modbus从机协议),这个模块自动从单片机里面读取变量,然后用我们的内部格式发到我们的公网服务器,监控中心的PC使用我们的客户端OPC软件从我们的公网服务器获取数据就行了。监控中心软件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组态软件,你可以简单的画几个界面就能用。
也就是说,整个系统你只要做你的单片机部分就够了, 其他的一切都由我们替你搞定^_^

网友:
如果连单片机板都懒得做,直接买个成品PLC吧,几乎所有的国产PLC都支持Modbus,都可以和我们的模块直连,无需任何额外的编程。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的协议我们也直接支持。
如果只要一两套,做板真的不如买个PLC用省事。
如果超过几十套,才值得自己做板

网友:
如果您的控制点很少,少于4DI,4DO,4模拟量,也可以用我们的自带本机IO的GRM200G模块,这样就不必做一个额外的控制板了。直接用我们的模块当控制板。
我们模块内部也可以编写一部分逻辑,直接实现本机IO的联动(组合逻辑可以任意写,时序逻辑受一些限制)

网友A:
首先确定下水泵房的信号如何
看你这么问的话,这个东西你来做需要很长时间+
例子是有的,c/s结构
监控机是微机么,有网络的话,就不需要接收端gp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下水泵房的信号如何
看你这么问的话,这个东西你来做需要很长时间+
例子是有的,c/s结构

不用很长时间哦,现在科技发达了,什么都有成品卖了^_^
控制板买个资源合适的PLC(随便什么牌子,看你熟悉哪个了,别买淘宝上的个人产品,免得不稳定),买个我们的GRM200G模块,我们会附送一个组态软件,做为上位机用,所有东西到手后,1天之内保证可以搭起系统,看到远程数据~
至于组态画界面,或者调整PLC的控制逻辑需要几天,那就没有人保证了,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呵呵!

或者如果时间非常紧,又不太在乎Money,出点Money让我们替你全部搞定也行哦

楼主:
谢谢大家!
GRM200G模块,多少钱?

网友:
取决于配置,大约在1K-1K5左右,包含一套无限点的组态软件,供你做上位机程序用。也包含我们公网服务器的费用等等。
详细情况请明天上班后打我们公司电话,我们有销售人员给你报价。
你到百度搜广州巨控就可以了,这里按规矩就不发其他联系方式了。
您也可以用站内消息跟我联系。

网友:
你好!我想做如下一个系统:在水泵房安装一个GPRS模块+单片机来收集数据(电流、液位等),然后通过GPRS发送到监控中心的GPRS+单片机接收监控机上(也就是GPRS点对点传送数据)。

1、两个MIS300能不能完成上述的一个功能
-----R:理论上可以,一个做客户端,一个做服务器.现在不行了.除非你找移动.
2、资料上说模块的IP是动态的,那么如何实现连接
----R:模块是对的.,所以除非一个模块能有固定的IP,做服务器.
3、如果监控中心使用PC的话,MIS300能不能和它通过因特网传送数据
---R:这个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4: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提供
---R:看你的要求   如果数据量不大,实时性高,可以用CSD.如果实时性不高可以用短信.   GPRS现在只能用PC架吧.通用的做法.目前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就叫做“点对点通信” 还可以“一点对多点通信” 我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