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NTC测温用的啥型号,多少K的?分享一下程序,谢谢!

楼主(2012-06-03):
我最近也需要低成本测温,准备用ATMEGA8L(10位AD)来做,以前没用过,希望用常用的NTC,在电子市场或淘宝好买。

我测温在-40°-60°就可以了,分辨率1°就可以了,在论坛上搜了一下,以前的附件都不能下载,想走点捷径,希望分享一下大家测温部分的代码。

网友A:
10K或100K

网友B:
你10位的ADC想做到采样精度为1度劝你最好用温度传感器做,10K或100K NTC是做不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10位的ADC想做到采样精度为1度劝你最好用温度传感器做,10K或100K NTC是做不到这个精度的。 ...

凡是没绝对。

可以采用过超采样的方法提高1、2位是可以的。 ntc也有温漂、线性、精度比较好的厂家和型号。要做好非线性补偿。
做这个有个麻烦就是生产标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或100K

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10位的ADC想做到采样精度为1度劝你最好用温度传感器做,10K或100K NTC是做不到这个精度的。 ...

搞错了,分辨率1°,精度的话也要求不要,相差2-3°不碍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没绝对。

可以采用过超采样的方法提高1、2位是可以的。 ntc也有温漂、线性、精度比较好的厂家和型号 ...

我这个相差几度没有问题,每一个热敏电阻要是不标定相差都有10多°,用这个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或100K

请教一下,不知你是通过哪种方式买到他们产品的,我在网上比如淘宝都不好找到他们的产品,

另外这个是不是每个厂家做的参数基本一致哦?所以程序基本通用就一定的阻值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不知你是通过哪种方式买到他们产品的,我在网上比如淘宝都不好找到他们的产品,

另外这个是不 ...

直接找他们要的样品,你在深圳的话可以给你几个用一下

网友D:
测温度直接上PT385很准,而且计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温度直接上PT385很准,而且计算简单

你这个哪里有资料?怎么查不到?

网友E:
用5k的NTC也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哪里有资料?怎么查不到?

PT385也叫PT100,零度是是100欧姆,每变化1度阻值变化0.38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k的NTC也很好啊

这个热敏电阻不同厂家的能不能基本通用呢?我看淘宝上MF的比较多,不带H.

我把你的和网上找的一个对比了一下,参数都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385也叫PT100,零度是是100欧姆,每变化1度阻值变化0.385欧姆

谢谢!原来没有搞懂385.

网友E:
你看下B值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B值有不同。

非常感谢!基本搞懂了,热敏电阻不同厂家生产的,在某一温度值,阻值应该基本一致;B值当然是一个可选参数。我对温度变化速度,精度没有太多要求

网友:
/*
***************************************************************************************************
*                                       INCLUDE HEADER FILES
***************************************************************************************************
*/
//#pragma  src
#include "cpu.h"

#include <math.h>
#include "adc0.h"

/*
***************************************************************************************************
*                                       ntc对应采样电压值数组
*--------------------------------------------------------------------------------------------------
* 注释第一行:对应温度
*--------------------------------------------------------------------------------------------------
* 测量温度范围定为-10℃-150℃(可能会有零点几的数据出入)
***************************************************************************************************
*/
static int16u code ntc_adc[] =
{
        4018,   3990,   3961,   3932,   3901,   3869,   3836,   3802,
        3767,   3731,   3694,   3656,   3617,   3577,   3536,   3494,
        3451,   3407,   3363,   3318,   3271,   3225,   3177,   3129,
        3080,   3031,   2981,   2931,   2881,   2830,   2779,   2728,
        2676,   2625,   2573,   2522,   2470,   2419,   2368,   2317,
        2267,   2216,   2167,   2117,   2068,   2020,   1972,   1925,
        1878,   1832,   1787,   1742,   1698,   1655,   1612,   1571,
        1530,   1490,   1450,   1412,   1374,   1337,   1301,   1265,
        1231,   1197,   1164,   1132,   1101,   1070,   1040,   1011,
         983,    956,    929,    903,    877,    853,    829,    805,
         783,    761,    739,    718,    698,    678,    659,    641,
         623,    605,    588,    572,    556,    541,    526,    511,
         497,    483,    470,    457,    444,    432,    420,    409,
         398,    387,    377,    367,    357,    347,    338,    329,
         320,    312,    304,    296,    288,    280,    273,    266,
         259,    253,    246,    240,    234,    228,    222,    217,
         211,    206,    201,    196,    191,    186,    182,    177,
         173,    169,    165,    161,    157,    153,    150,    146,
         143,    139,    136,    133,    130,    127,    124,    121,
         119,    116,    113,    111,    108,    106,    103,    101,
          99,     97,     95,     93,     91,     89,     87,     85,
          83,     81,          80,
};
#define NTC_ADC_ARRAY_NUM (sizeof(ntc_adc)/sizeof(int16u))
#define INDEX_MAX       (NTC_ADC_ARRAY_NUM-3)        /* 数组下标的最大可用取值,对应 80℃采样值下标 */
#define INDEX_MIN       3                                       /* 数组下标的最小可用取值,对应-10℃采样值下标 */
#define TEMPER_REF      -15                                     /* 温度基准点,即下标为0时对应的温度                    */
#define TEMPER_LAST     155                                     /* 温度最后值,即数组最后一个对应的温度        */

/*
***************************************************************************************************
* 函数名称: search_data()
* 输   入: search_value  查找基准值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2010.08.11
* 功能描述: 二分查找adc采样值
*--------------------------------------------------------------------------------------------------
*注     意:
*    1.    返回值为查找表格中第一个小于查找值(search_value)的下标;
*    2.    查找值(search_value)大于查找表格中最大值时,返回1
*          查找值(search_value)小于查找表格中最小值时,返回查找表格数量,即最大下标+1
***************************************************************************************************
*/
static int16u search_data(int16u search_value)
{
    int16u  max = NTC_ADC_ARRAY_NUM - 1;
    int16u  min = 1;
    int16u  mid;

    while(min <= max)
    {
        mid = (max + min) / 2;

        if(search_value > ntc_adc[mid])
        {
            max = mid - 1;
        }
        else
        {
            min = mid + 1;
        }
    }

    return min;
}

/*
***************************************************************************************************
* 函数名称: temper_calc()
* 输   入: index       数组下标
*           adc0_value  ad滤波后的采样值
* 输   出: ntc温度测量值
* 作   者:
* 日   期: 2010.10.26
* 功能描述: 温度计算(分段线性插值算法)
***************************************************************************************************
*/
static int16s temper_calc(int16u index, int16u adc0_value)
{
    if (index > INDEX_MAX || index < INDEX_MIN)
    {
        return TEMPER_ERROR;           //  返回错误采样温度
    }
//    else if (index < INDEX_MIN)
//    {
//        return -150;        //  返回-15.0℃
//    }
    else
    {
        /*************************************************
         === 直线近似计算 ===
         y1 = kx1+b       x <-> adc_value
         y2 = kx2+b       y <-> temper
         yn = kxn+b
               y2 - y1     yn - y1
         k  = --------- = ---------
               x2 - x1     xn - x1
               (y2 - y1)*(xn - x1)
         yn = --------------------- + y1
                     (x2 - x1)
         *************************************************/

        int16s temper;

        temper  = 10*(ntc_adc[index-1] - adc0_value);   //  放大10倍,temper放大10倍
        temper /= (ntc_adc[index-1] - ntc_adc[index]);  //  (xn - x1)
        temper += 10*(index + TEMPER_REF - 1);

        return temper;
    }
}

/*
***************************************************************************************************
* 函数名称: adc0_temper_calc()
* 输   入: adc0_sample_index  温度采样序列值
*           adc0_sample_num    ad采样次数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 功能描述:
***************************************************************************************************
*/
void adc0_temper_calc(int8u adc0_sample_index, int8u adc0_sample_num)
{
    static int8u cnt[ST_MAX];                // 采样滤波计数

        if (adc0_sample_index < ST_MAX) // 温度采样索引值在预定义范围内
    {
        int16u adc0_filter;         // 滤波处理的ad采样值
        int16s temper;                  // 温度值
        int16u index;               // 查表下标值

                // 算术平均滤波(采样值求和后平均)处理
        adc0_filter = arithmetic_average_filter(&adc0_sample_value[0], adc0_sample_num);
        index       = search_data(adc0_filter);             // 取温度数组下标
        temper      = temper_calc(index, adc0_filter);      // 温度计算

                if (abs(battery_info.battery_temper[adc0_sample_index] - temper) > 5)        // 两次温度采样相差0.5℃以上
                {
                        cnt[adc0_sample_index] += 1;

                        if (cnt[adc0_sample_index] > 1)
                        {
                                cnt[adc0_sample_index] = 0;
                                battery_info.battery_temper[adc0_sample_index] = temper; // 赋值NTC温度
                        }
                }
                else
                {
                        cnt[adc0_sample_index] = 0;
                        battery_info.battery_temper[adc0_sample_index] = temper; // 赋值NTC温度
                }

    }
}

网友F:
NTC采样电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NTC采样电压计算

感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或100K

我正在分析你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一个提供了完整程序:
这程序里的“temp>=ad_date[n];”是啥用法呢?
void tempertur()
{
for(n=0;temp>=ad_date[n];n++);
tp=temperiture[n-1];
change(tp);
LCD_Write_add_data(4,0,0x30+bai);
LCD_Write_add_data(5,0,0x30+shi);
LCD_Write_add_data(7,0,0x30+ge);
}

提供一个图:

网友:
好帖子
内容很全面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分析你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一个提供了完整程序:
这程序里的“temp>=ad_date[n];”是啥用法呢?
voi ...

大于等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于等于啊??

for(n=0;temp>=ad_date[n];n++);

怎么解释呢?我是向你虚心学习的。

网友:
NTC做+/-1C的精度是可以的。我常用的是10K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10位的ADC想做到采样精度为1度劝你最好用温度传感器做,10K或100K NTC是做不到这个精度的。 ...

NTC可以做到0.3左右,这个我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n=0;temp>=ad_date[n];n++);

怎么解释呢?我是向你虚心学习的。

呵呵,别这样说,我也是菜鸟一个,好久没有写程序了;

我看那个意思,好象是拿读取的AD值与其中的一个表中的对应找出n的值,再在另一个表中找出对应温度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n=0;temp>=ad_date[n];n++);

怎么解释呢?我是向你虚心学习的。

大哥,你那个图片上你不都已经标上注释了么??

难道还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楼主:
他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是用于比较,单两个数值比较,没有“if”什么,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是用于比较,单两个数值比较,没有“if”什么,这个怎么理解? ...

他那也是两个值比较啊;只不过外面加了个循环;

把读取到的值与一个表中的值从小到大比较,那个n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我认为那个表你应该以你自己的真实环境实测一下;那个电阻在扳子上的位置不同也会有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也是两个值比较啊;只不过外面加了个循环;

把读取到的值与一个表中的值从小到大比较,那个n起到一 ...

感谢!我的C语言功底不扎实,刚才把keil弄起,仿真了一下,确实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NTC可以做到0.3左右,这个我做过。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买这个NTC的,我刚才问了电子市场卖这个的,他们只晓得热敏电阻值大小,

B值大小就查不到了,这个B值好像对值影响很大的。

确定的某个值,比如50K的NTC,B值不同厂家应该会不一样嘛,矛盾呢

网友I:
B值大小在不同的温度段落是有小许差别的,因为B值目的是用来模仿温度段落内真实的电阻曲线。使用温度段落两端的实测阻值,就能计算B出来。段落太大模仿就不准确了。

例如:

B(0~50C)    = 3892K
B(25C~50C) = 3936K
B(25C~85C) = 3976K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B值大小在不同的温度段落是有小许差别的,因为B值目的是用来模仿温度段落内真实的电阻曲线。使用温度段落两 ...

原来B值也是变化的,那给的参数B值可能也是25时或25左右的温度范围。

那我在电子市场上买一个热敏电阻,比如50K的热敏电阻,怎么来弄R与T的对照表呢?电子市场卖器件的是没法提供B值的

根据经验一般怎么做,谢谢!

找到的一些资料:

ntc热敏电阻(关键词 热敏电阻 查找 B值):

http://www.elecfans.com/weiji/wi ... F%E7%94%B5%E9%98%BB

网友I:
那就要看资料文档。通常 B 值是提供 B(25C~50C) 的。

>> 怎么来弄R与T的对照表呢?

如卖家不能提供,这只能用恒温箱自己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要看资料文档。通常 B 值是提供 B(25C~50C) 的。

>> 怎么来弄R与T的对照表呢?

哦,非常感谢!看来必须得找到B值,否则很麻烦的。

网友I:
你如果买的量是以千计的,那卖方当然会给你提供或代你向厂家拿资料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如果买的量是以千计的,那卖方当然会给你提供或代你向厂家拿资料文档。 ...

嗯,你说得好。但是开初不可能那么大的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买这个NTC的,我刚才问了电子市场卖这个的,他们只晓得热敏电阻值大小,

B值大小就 ...

B值是要用的。如果你用的是查表的方法,还需要厂商提供完整的拟合曲线。
记得网上有MF系列的拟合曲线,根据你的要求做拟合。
要注意,NTC是有精度的,
精度包括两方面,一个是阻值精度、另一个就是B值精度,你项目的精度高低及产品的一致性跟精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I:
致楼主,图中的 NTC 都标有 B 值的,至於B值精度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B值是要用的。如果你用的是查表的方法,还需要厂商提供完整的拟合曲线。
记得网上有MF系列的拟合曲线,根 ...

感谢!可能一致性确实不好弄,热敏电阻的精度应该不至于相差个2-3度嘛,我的要求不高,有两三度差异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致楼主,图中的 NTC 都标有 B 值的,至於B值精度就不知道了。

感谢提供的信息!

保存些有用的地址信息: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24223.HTM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E6%B5%8B%E6%B8%A9

http://www.ouravr.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872

网友(2013-07-23):
您这个最后做成了吗?NTC热敏电阻如何选取,精密电阻又是如何选取的呢??、

网友J:
查表太麻烦,并且不同的电阻值和不同的B值需要不同的表,看看我的做法:
/*
根据公式R=R25*expB(1/T-1/T25)导出T=B/[ln(R)+B/T25-ln(R25)]或T=B/[ln(R/R25)+B/T25]
B=3950,则B/T25=13.2483649
NTC=100k,则ln(R25)=11.51292546
最后得出T=B/[ln(R)+1.735439452],计算结果是绝对温度
精确到1位小数的摄氏度算法是:
(int)((B*10)/(log(adc6)/(1024-adc6))+B/(273.15+25))-273.15*10+0.5)) */
#define NTC_B 4100
int adc2t(void){
        return((int)( (float)(NTC_B*10)/(log((float)adc6/(float)(1024-adc6))+NTC_B/298.15)-2747));
}

网友:
我用线性拟合的方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查表太麻烦,并且不同的电阻值和不同的B值需要不同的表,看看我的做法:
/*
根据公式R=R25*expB(1/T-1/T25) ...

这执行一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执行一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完成这个运算需要5.8k左右个时钟周期,如果芯片的晶振频率比较低,就适合用曲线拟合程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完成这个运算需要5.8k左右个时钟周期,如果芯片的晶振频率比较低,就适合用曲线拟合程序了。 ...

这样的公式,单片机要执行这么多的时钟周期。还不如二分法查表。

网友L:
还可以用RC充放电测电阻

网友:
热心的人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公式,单片机要执行这么多的时钟周期。还不如二分法查表。

  无论是CRC还是浮点函数运算,AVR都需要消耗很多周期,但是代码可以做的短小或者编程变得比较容易,如果单片机工作到接近极限,查表就作为优先选择了,但是会占用很多程序代码空间。

网友:
常见的NTC一致性都很差的,一般又不会用烘箱标定,还是用Pt精度有保证。

网友:
我一般用10K的NTC

网友(2013-10-18):
引用 网友A:
10K或100K

下载后仔细看,谢谢!

网友(2014-03-02):
测温在-40°-60°  这种NTC 应该要跟工厂确认,我们用的是这家WWW.SensorBase.com

网友(2014-05-15):
学习了,NTC测温很详细

网友:
我一般用33K的NTC

网友:
都是干货,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2014-07-08):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L:
还可以用RC充放电测电阻

大神..求指导

网友(2014-12-29):
不错的帖子,有学习到了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J:
查表太麻烦,并且不同的电阻值和不同的B值需要不同的表,看看我的做法:
/*
根据公式R=R25*expB(1/T-1/T25) ...

请问您这个算法中,NTC和多大的电阻串联呢?

网友(2016-09-21):
ntc的零下貌似很差  我们一般用10K的

网友(2016-12-27):
不错的资料,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