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技术求助

楼主(2012-06-03):
1 能否将某部分代码写到MCU自带的EEPROM中;
  程序正常运行后走到EEPROM那里,然后再从EEPROM中返回继续走程序;怎样实现?(注:是STC 的片子)

2 STC 能删除程序区的代码吗?

网友:
跟加密技术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就是,人家连你EEPROM一起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人家连你EEPROM一起拷!

就是在发现被动手时就删除EEP里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发现被动手时就删除EEP里的代码!

如果你能“发现被动手”,那办法就太多了,直接擦空自己的Flash不就是了^_^
或者狠一点,用一个IO口控制,弄一个高压烧掉CPU自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发现被动手”,那办法就太多了,直接擦空自己的Flash不就是了^_^
或者狠一点,用一个IO口控制 ...

或者狠一点。。。。。。。。。
这个办法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发现被动手”,那办法就太多了,直接擦空自己的Flash不就是了^_^
或者狠一点,用一个IO口控制 ...

够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或者狠一点。。。。。。。。。
这个办法高

大部分非便携的设备,单片机VCC都是由一个比较高的输入电压降下来的(例如9V或12V或24V等等),只要用一个MOS管控制,把输入电压直接连到单片机的VCC,保证烧掉单片机,顺便也可以烧掉连在同一个VCC上的所有芯片。
当然,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就比较麻烦,没有高压可用...
除非你在设备里面放一捆串在一起的电池^_^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有人想Copy你的板子。

网友:
嗯,我也觉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非便携的设备,单片机VCC都是由一个比较高的输入电压降下来的(例如9V或12V或24V等等),只要用一 ...

谢谢回复!

我的电源很弱!没有高压,电量也仅够单片机工作的!
一般来说,窃取单片机内容时如果只要上电我就能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电源很弱!没有高压,电量也仅够单片机工作的!

呵呵,自动烧毁芯片其实是有点过分的做法
简单的只要擦空Flash就够了,甚至都不需要擦空,只要擦掉一部分关键的代码Flash就足够了
别人拿到不完整的flash也还是没法用

烧毁芯片的方法其实是在以前单片机不能擦自身flash的时候的一种方法,现在的单片机都可以IAP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电源很弱!没有高压,电量也仅够单片机工作的!

不太懂,楼主能详细讲讲你是怎样发现要被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动烧毁芯片其实是有点过分的做法
简单的只要擦空Flash就够了,甚至都不需要擦空,只要擦掉一部分 ...

但是只会擦除STC内部的EEP部分;而且那部分又不是代码部分;所以发此贴求助高手们的指点;

我也想过利用ISP引导部分的程序来擦除;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做;它需要串口给它的“特定?”信号?还是什么尚且不知;

看过有文章称擦除FLASH部分,不知道怎样“操作”!如果芯片说明书没给出具体的方法是不是就不能擦除呢?我想不会吧?厂家为什么不告诉呢?

网友:
代码里有一串const的数值,EEPROM也存一串,可以是原值,也可以是根据代码里面的书经过加密算法(如DES,3DES,AES等)计算后的值,然后比对两值一致后程序才能运行,如果你能“发现”有人要动(拷贝)你的代码,直接删除EEPROM里的值或改成其他的,让程序不能继续运行
我也认为关键是怎么“发现”有人要动你的代码

网友D:
EEPROM中的值能决定程序是否继续运行,跟程序放在EEPROM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关键是人家拷贝的时候如果跟EEPROM数据一起拷走就没用了
STM32中可以根据ID判断运行与否,每个ID是不一样的,加密运算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代码被拷贝到其他的芯片上也不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PROM中的值能决定程序是否继续运行,跟程序放在EEPROM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关键是人家拷贝的时候如果跟EEPRO ...

十分感谢!
STC里的ID不是很可靠;是在内存中而且可以改变;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