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铁芯的电磁铁南北极都能吸?哪位前辈科普下原理?

楼主(2012-06-03):
买了个电磁铁和一些永磁铁,电磁铁上电后发现永磁铁放上去两边都能吸住。心想这个电磁铁看不到内部的,于是拆了个旧继电器一试,还是两面都能吸。
这个是因为铁芯是“铁”芯的原因?抑或是它改变了磁场形状?
脑海里还存着中学教材上那个手握线圈翘起大拇指的图呢,明明是有南北极的啊~~~

电磁铁中间放的小圆片是永磁铁,有一面做了标记。

网友A:
1.我猜 你那永磁铁的磁场强度一定很高。请lz证实一下。

2.根据1,永磁铁吸上继电器的铁心后。继电器通电产用的磁场对它来说太小了。所以你得不出正确的实验结果!

网友B:
是因为永磁铁吸力大强了,把电磁铁的吸力都比下去了。找一个吸力不强的永磁铁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猜 你那永磁铁的磁场强度一定很高。请lz证实一下。

2.根据1,永磁铁吸上继电器的铁心后。继电器通电产 ...

的确永磁铁场强极大。我用线性霍尔测过,我的电磁铁紧贴线性霍尔,输出电压相比静态时增加0.5V,而永磁铁紧贴霍尔,输出电压增加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永磁铁吸力大强了,把电磁铁的吸力都比下去了。找一个吸力不强的永磁铁试一下吧。 ...

是的,我也有过这种猜想。
看来如果想得到排斥效果,应该需要找一个足够功率的电磁铁啊。

网友:
用指南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