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几年前的2N3055真是太强大了,现在做的跟以前的比就是垃圾.

楼主(2012-06-03):
有图有真相,非常小的电流就可以驱动,现在的大功率管没有ma级别的推动是不行的

网友A:
可能是晶片工艺简化了。3055以前可是做音响的好管子,还有1493。现在也是要原装进口的才有保证。
lz测的样品是进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晶片工艺简化了。3055以前可是做音响的好管子,还有1493。现在也是要原装进口的才有保证。
lz测的样 ...

2000年买的,好像13元/只,那个时候好像白菜的价格是几分钱.那个时候很多人还用80c31.

网友:
别说,89c51 当时100多块一片呢. 不过现在的很多东西价格下来但质量也跟着下来了。

网友:
现在的很多东西价格下来但质量也跟着下来了

网友:
这是由于参数不一致造成的 ,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2N3055其实很差的,远远比现在的三垦、东芝管差很多。
测过其hfe-Ic曲线,像个馒头样子,到3A,Hfe就掉落了。

楼主:
我这里测得到5A没问题呀,你那个3055估计是国产的

网友:
人家说的是放大倍数的曲线哦,

locky_z 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DY294这个仪器可以测到Ic=5A的电流?

网友(2012-07-28):
价格决定质量...

网友:
功耗和封装很容易决定一元件市场寿命

网友:
没办法,价格太低了,比以前的3DD15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