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mount SD卡的时候正常,ls("/sd")显示打开失败?

楼主(2012-06-03):
初始化的时候,文件系统调试显示显示打开设备正常。
DFS dfs_file_open, 50:open file:/sd
DFS dfs_file_open, 60:open in filesystem:elm
DFS dfs_file_open, 76:Actual file path: /sd

DFS dfs_file_open, 111:open successful
SD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读取文件列表的时候却提示打开失败?
finsh>>ls("/sd")
DFS dfs_file_open, 50:open file:/sd
DFS dfs_file_open, 60:open in filesystem:elm
DFS dfs_file_open, 76:Actual file path: /

DFS dfs_file_open, 99:open failed
No such directory
        0, 0x00000000

谁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elm fatfs装载时并不会去检查文件系统,所以装载成功并不代表可以使用。建议检查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m fatfs装载时并不会去检查文件系统,所以装载成功并不代表可以使用。建议检查驱动程序。 ...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出差.
ffxz你好,如果说是驱动问题的话,应该我通过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无法正常识别甚至无法读写SD卡内容才是.
但通过USB挂载成功,就是每次运行都会提示重新格式化SD卡.
不知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DFS的接口是RTT的驱动形式,显然你这里驱动接口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