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3):
#include<reg51.h>
sbit l1=P2^0;
void main()
{
l1=1;
}

以上是单片机与继电器的接线图和单片机的程序。现在有个问题,接上电源,单片机开始运行,按理继电器应该会启动,但是有时候继电器会无法启动,没有听到“啪”的一声(继电器工作声音),那盏灯也没有亮,可我的单片机程序是让单片机一开机P2.0口就为高电平,那么继电器肯定要运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电器用的12V的,和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单片机通过电压转换电路将12V转为5V。

解决方法有了,就是在l1=1前面加一句l1=0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l1=P2^0;
void main()
{
l1=0;
l1=1;
}

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一句l1=0?

网友A:
是不是加句大循环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加句大循环好点呢?

还是一样,应该没办法了

网友B:
普通51的高电平能用那么强的驱动能力,加上拉,或者找能配置强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51的高电平能用那么强的驱动能力,加上拉,或者找能配置强上拉的。

说得有理

网友C:
延时再输出,LED不加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再输出,LED不加限流?

不管如何,P2^0口一定要先置0,之后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r2的4.7K电阻换小点, 几百欧姆就够了,防止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的4.7K电阻换小点, 几百欧姆就够了,防止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几百太小了吧

网友D:
不小啊, 直接接上都可以的啊, 你用万用表测下单片机的管脚是不是高电平,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小啊, 直接接上都可以的啊, 你用万用表测下单片机的管脚是不是高电平,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

0.7V,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

网友:
驱动电流小了,三极管是电流放大

网友:
如上图加个电阻试试,10K左右.
R2需要改小,改1K的话Q1基极电电流不到5ma,几百欧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实践出真理

网友:
1、驱动不够
2、按照你的继电器接法,2个线圈  中 有一个是使能控制端  2个同时是低电平 LED才能亮

网友:
驱动肯定不够的,还要看单片机口线上上拉之类的,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