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 DFU 的一些使用心得

楼主(2012-06-03):
公司以前的产品ISP用的是串口,新的产品必须使用USB口,响应的ISP就改为 DFU 了,
开始想简单了事,直接套用 STM32 DFU 库, TNND 实际使用起来既不简单又费事,关键不稳定,要不停止响应,要不PC死机,它那个驱动还用ST PIV/VID 加密了,并且驱动没有源代码.
没办法只能仔细了解 DFU 了,原来 DFU 也是一个标准, 很多的手机固件更新就是通过 DFU 来的.既然是标准就选开源的了.

以 Windows 平台为例,开发 DFU 需要准备的工具和源代码.最终建成一个不依赖 ST DFU 库的 DFU 下载工具.

A. 主工具:
1.dfu-util
这个开源工具在 0.6 版本上实现了对 stm32 DFU 的有限支持,我们就以dfu-util为基础,开发出能够通过 DFU 下载程序,又不依赖 ST DFU 库的工具软件.
dfu-util 需要 libusb 1.0 支持.
下载地址:
http://dfu-util.gnumonks.org/releases/dfu-util-0.6-win32.zip

2.libusb
libusb 1.0 使用了 WinUSB 作为底层驱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b-1.0/libusb-1.0.9/

B.辅助工具:
1.ST DFU Demo 库, ST DFU 对普通 DFU 作了扩充为 Dfuse, 参考他的源代码可以补充 dfu-util 中不足的 ST 命令,比如 0x92 去除读保护命令.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 ... /SW_DEMO/um0412.zip

2.libwdi
主要使用 libwdi 的 zadig 工具,安装或生成基于 WinUSB 或者 Libusb 的驱动程序.简化驱动程序生成.
git clone git://libwdi.git.sourceforge.net/gitroot/libwdi/libwdi

3.WinDDK
如果要从源代码重新构建所有的二进制文件, WinDDK 是必须的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 ... ang=en&id=11800

目前在我的Window平台上,重新编译了 dfu-util 和 zadig 工具,DFU 下载比 232 快了很多. 原来 50s 的时间,DFU完成同样的功能 ~10s
附近是用最新源代码重新编译的 dfu-util 和 zadig , 对 DFU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测试.

attach://22434.rar

网友:
虽然现在用不到, 但是以后的产品可能会用,在此收藏!

网友:
DFU =  device firmware until?

网友:
我是来看2楼头像的!

网友:
DFU真的很好用,我用来做了个频率计算,速度过精度也很好,等弄好了会把工程发过来

网友:
来支持下楼主吧 :)
一年多的使用经验来看,很方便。
我是用的linux端PC,dfu用了maple上使用的dfu驱动,当然也是源自openmoko的方案,同样需要dfu-util
dfu升级固件的命令的话大致如下

ifeq ($(DOWNLOAD_MODE), dfu)
        $(SCRIPT_PATH)/reset.py && sleep 1 && \
        dfu-util -a1 -d $(VENDOR_ID):$(PRODUCT_ID) -D $(BUILD_PATH)/$(OUSIA_TARGET).bin -R
endif

具体可以到github上去自取,链接在这里:
https://github.com/LeafGrass/ousia/tree/dev
抑或直接下载的链接:
https://github.com/LeafGrass/ousia/zipball/dev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实属不易

楼主:
今天用这些开源的库,基本搞定直接从 hex 文件用USB DFU 下载到目标板上,不再需要把 hex 转换为 DFU,省了一道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这些开源的库,基本搞定直接从 hex 文件用USB DFU 下载到目标板上,不再需要把 hex 转换为 DFU,省了一 ...

共享一下,让大家方便点下载

网友:
很可能用的到,先标记一下,以后再来查找

网友:
我用的USB库更新固件,和DFU有区别吗?

网友:
好资料  以后可能会用到  标记下 。。

楼主:
昨天晚上估计是天气太热的原因,我的PC崩溃了,等新的机器配置好了,就把文件传上来,不过只能传可执行型文件,源代码界面用到了商业软件 BCGSoft 17.1 的库,关键源代码就在上面的开源软件中.

今天装机器真不顺利,先是 Win7 x64 SP1 无法完全识别 3T 硬盘, 然后就是 RAID 设置死活不起作用, 现在是激活又出了问题. 不过方法总比问题多,早晚会解决.

网友:
STM32的DFU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stm32f4 144的外扩sram和DCMI摄像头和SD卡,是不是不能共用,dcmi的D2,D3和sram的nbl0,nbl1,和sdio的D0,D1都冲突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stm32f4 144的外扩sram和DCMI摄像头和SD卡,是不是不能共用,dcmi的D2,D3和sram的nbl0,nb ...

这个我没有测试过,没有用到 SD 和 摄像头。

网友(2012-07-24):
最近,参考楼主的资料,编写了DFU软件。没有想想的那么复杂。毕竟只是为了烧录。
主要是搞清楚DFU标准上的“状态转移图”。并且通过bus bound软件,检测整个STM32 DFU官方软件的下载过程。

网友(2012-09-13):
楼主在WINDOW下是怎么编译的,是用的MINGW来编译的吗?

网友:
我也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
标记,搞不定那天也需要

楼主:
直接用VC++编译的,没有用MingW

网友(2012-11-02):
标记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B:
您好  看了您的DFU使用心得文章后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我用dfu-util -l指令可查到设备(PID VID) 但name是"UNDEFINED"
下载固件时他会显示can't open device 无法开启DFU设备
用ST官方demo没问题
请问问题会是在哪里 谢谢

网友(2013-02-03):
这个号啊!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3-08-08):
楼主 能否写个教程 普及普及 我们这帮新手

网友(2013-09-18):
支持,标记一下,方便查找

网友:
马上要用到,学习,感谢

网友:
您好,我使用ST的 DFU File Manager产生DFU文件,产生的只是一个头文件,大小只有1K左右,我确定我的BIN文件时800多K,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学习下,还木有用过STM32F4系列的。

网友:
先标记下。

网友(2013-11-19):
谢谢楼主,有空来弄一个

网友:
值得标记!

网友(2014-01-14):
这个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
我正想着,直接拿F4内部FLASH虚拟成一小小的U盘,PC上 只需把文件COPY进去,就IAP完成了。 免驱动纯傻瓜式操作。

这年头,嵌入式软件越来越复杂,都等到软件完美了再销售,公司都垮了。只能是差不多了就先卖起来,将来让用户远程升级软件。

网友:
正在研究,学习

网友:
标记,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2014-05-13):
感谢楼主,太谢谢了,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2014-08-25):
最近也在做STM32的DFU功能,就卡在上位机开发了,上位机永远是做嵌入式的心中的痛。。。

网友(2015-01-09):
看着好高端啊,没看懂,研究会

网友(2015-05-19):
没用过usb,但是看了感觉好牛逼的样子,留下来。等哪天详细研究下

网友:
stm32f407可以用usb hs口做dfu吗?

网友:
楼主大能 好,小的按照你给的资料试了 用mingw编译成功了 但是下载的时候使用 —D 参数时 提示opening  DFU capable USB device....cannot opne device,想请教下楼主怎么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看了您的DFU使用心得文章后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我用dfu-util -l指令可查到设备(PID VID) 但name是"UNDE ...

你好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你解决了么 求教

网友(2015-08-22):
很不错,鱼鱼渔兼有

网友(2015-09-21):
谢谢分享,pixhawk可以使用dfu升级bootloader,nice

网友(2015-11-05):
Hex文件转换dfu文件总是失败,bin也试过了,求楼主有没有更好的工具?(官方的dfu file manager 不行)

楼主(2016-01-21):
楼主早已不搞 DFU 了.

网友(2016-09-08):
在用这个工具,感谢

网友:
这个比较好,正在搞这玩意,先标识下。

网友(2020-02-20):
最近正在弄DFU上位机,困难很多

网友:
很复杂的感觉

网友:
必须按键,也就是BOOT0,才能进入DFU模式吗?有没有软件方式进入方式,毕竟很多设备没有按键

网友:
想玩这个,但不会

网友:
以后的产品可能会用,在此收藏!

网友:
PC 软件需要重新搞个外壳啊

网友:
dfu有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