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凌阳61开发板的语音识别吗? 效果如何?

楼主(2012-06-03):
有人用过凌阳61开发板的语音识别吗?  效果如何?

识别率有多少呢?   好像是特定人声的?  关键词条是固定的还是自己说的什么就是什么呢?

有用过的不?   求教

网友:
效果一般,是自己先录一段声音,然后再自己说,去和这段声音对比,对上就是了
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的。。。61板~你想多了~

网友A:
61板子不建议玩,8位的avr,16位的430,32位的m3,实际中都很有意义

网友B:
我用过,是特定人声的,需要录制。直接拿来用的话,识别效果嘛,感觉很蛋疼,环境稍微有噪音就导致不能识别,另外语气,语调,语速等变了也不行,可能还要涉及到背景降噪等有关处理吧。我没深入研究,就做了下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板子不建议玩,8位的avr,16位的430,32位的m3,实际中都很有意义

我其实就是看到它有语音识别这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是特定人声的,需要录制。直接拿来用的话,识别效果嘛,感觉很蛋疼,环境稍微有噪音就导致不能识别 ...

这样啊,上次用了LD3320  效果倒是不不错, 缺点就是词条写进芯片后,要改的话就得重新烧程序。  还有价格太贵

哎呀,算法又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上次用了LD3320  效果倒是不不错, 缺点就是词条写进芯片后,要改的话就得重新烧程序。  还有价 ...

是滴。目前貌似语音芯片类都被垄断了,算法,处理等都被封装在芯片内部,只对外提供接口函数,什么都要受芯片供应商控制,买来后能操作的部分很有限,而且出了问题自己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就是看到它有语音识别这个例程

现在所谓的例程,就是提供了接口指令,应用就跟GSM模块的AT 指令差不多。根本就不会公开算法,等具体对语音相关的处理过程,所以买来也就仅仅是应用层,根本学不到语音处理相关的什么东西。还有就是有的芯片本身就有问题,比如指令不响应等,这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找芯片厂家技术支持,都拽死,还要收费。

网友:
当年电赛的时候用过凌阳61板。如果为了语音而用它,感觉还可以吧!毕竟它内置了那么多算法。单片机自身不怎么样,特别是抗干扰不好,但它的算法值钱啊!

它也有不特定人的语音识别,不过识别率不太高,你要说的比较标准才可以。说是不特定人,其实还是你预先录音的,你可以录若干段声音,然后它可以识别出输入的声音是哪一段。
特定人的识别率要高一些,就是说你要对它做几次训练。

其实如果有人在STM32上面造出合适的算法,肯定比凌阳好用^_^

网友:
凌阳的语音很好,但是其它就不敢恭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