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TU最大上行速度的讨论,欢迎各位前来

楼主(2012-06-03):
手头上的设备,sim900b的开发板,2m电信宽带,透传模式,单包用最大的1460B封包,采用udp透明传输,下位机波特率调到115200,在上位机的服务器端收到的速度大概在每秒一个包,也就是1.4K/s。
我是学生,老师用过别家的设备,他们的速度可以达到3~4K/s,我想知道,为什么我做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如果要做数据传输,如果不用模块的TCP或UDP的协议栈,自己写的话(其实我不大懂,就是自己的协议),速度会不会更快,如果可以自己写,怎搞?

大家都来说下自己做的DTU上行速度吧,还有就是大家有自己写协议,不用内部TCP或UDP的协议栈的吗?还有就是大家对于DTU上行速度优化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呢?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比较土的一个上位机端,用来采集图片的!

网友A:
注意GPRS上下行的速度不等!
上行速度取决于你的模块支持的Class等级,Class8只有1个上行通道,Class10有2个
下行通常有4个通道,但上下行总共只能有5个通道
我们实测的可靠的上行速度也只有1-2K,我用的是Class8,只有1个上行通道。
下行理论上快一些,但意义不大,因为我们主要的用途是采集数据,下行的数据量比上行要少。
但设计GPRS的人主要是设计成给手机上网用的,所以给下行的通道比上行要多。所以就是这个结果啦

如果要快,干脆用3G吧,轻轻松松几十K的速度,峰值似乎有超过100K的(联通WC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GPRS上下行的速度不等!
上行速度取决于你的模块支持的Class等级,Class8只有1个上行通道,Class10有2 ...

但是有的公司做出来的dtu,速度真的快啊,不知道内部的玄机在哪?大概3—5K,真心的!

网友A:
有时候取决于当前你的基站负载量。对基站来说,GPRS的优先级是最低的,电话优先级最高,短信中等
网络非常繁忙的时候,GPRS连1K的速度都没有,或者干脆根本连不上都有可能。
你用UDP自己发包吧,在速度快的时候确实可以有好几K,但这个速度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GPRS上下行的速度不等!
上行速度取决于你的模块支持的Class等级,Class8只有1个上行通道,Class10有2 ...

我用SIM900B,上行通道应该是有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取决于当前你的基站负载量。对基站来说,GPRS的优先级是最低的,电话优先级最高,短信中等
网络非常 ...

我用UDP是透传,在上位机手的时候还真没1秒几K过,我用的是联通的卡,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