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IY nec烧写器 成功的?

楼主(2012-06-03):
目前在使用NEC单片机,MINICUBE2坏了,不想买了,有没有自己DIY成功的

网友A:
做过一个,用PL2303的转的串口来做的,可以烧写一些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个,用PL2303的转的串口来做的,可以烧写一些型号的。

可以提供图纸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图纸么?谢谢....

里面用的是FT的芯片,可以换成PL2303。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B:
MINICUBE2这么容易坏啊?难怪还特地做了个仿真器自检软件,这不是先天N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用的是FT的芯片,可以换成PL2303。

不好意思,有没有PCB文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CUBE2这么容易坏啊?难怪还特地做了个仿真器自检软件,这不是先天NC么? ...

谁说不是呢,真气人,代理商还说不能修了,晕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没有PCB文件呀

给你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