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单片机做充电器控制的算法

楼主(2012-06-03):
大家是否用到了PID算法?我看了AVR官方那个资料还有飞利浦的充电器程序,貌似都没用到PID控制算法啊,就直接PWM值++和--处理的啊。。。。。

网友(2012-07-28):
楼主,我怎么没有看到有这个飞利浦充电器程序啊?发出来看看行不

网友:
我看以前手电论坛里很火的Nokia DT14是用avr单片机控制的。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574

网友:
什么是ID算法

网友A(2012-09-12):
不用pid也要加一些小的算法吧.要不控制能力太差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A:
不用pid也要加一些小的算法吧.要不控制能力太差

PID算法最大的难处在于PID的几个参数的设置,这个是最大的麻烦,要想控制效果好,就必须将参数调整的好

网友:
充电器不需要PID算法,直接PWM ++  --就可以了

网友:
应经做了一个给4串锂电池的充电电路.96k的pwm, 500点控制.不需要pid算法.只要加入一些防抖处理就ok了.
输入参数:19V/3.3A
充电输出:16.8V/1.5A
分为涓流,横流,恒压,并且附加时间控制.

网友:
充电器不需要PID算法的

网友(2013-07-06):
充电器有些用的是硬件构造的PID  运放电路

网友:
求科普啊,,大神

网友:
坛里有电池充电的帖子,搜索看看吧

网友(2013-12-02):
你好,最近我也在弄这个PID的移动电源。要不我们好好的讨论下。。

网友(2014-10-02):
PID算法原理跟 你说的adc控制pwm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发出来看看行不

网友:
硬件恒流恒压方式,软件不用太多介入,这样简单点。

网友(2014-12-11):
充电器也要用这个搞?

网友:
我去充电器厂家看过,他们用的比较多的三星的片子,充电器是出口的。

网友:
你把充电器说复杂了吧 但是电压电流和负温度系数 应该是基于你说的这个模型

网友(2016-09-01):
做充电,说容易其实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