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线在插拔时产生错误数据

楼主(2012-06-03):
串口线在插拔时会产生一些数据,单片机接收后肯定要受到这些错误数据的影响,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在插拔时避免这些错误数据,或者过滤这些错误数据?

网友A:
通讯的数据帧要带校验啊
遇到错误帧忽略,等发送方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的数据帧要带校验啊
遇到错误帧忽略,等发送方重发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B:
协议要加出处理呀。最好是加校验,数据包不完整就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要加出处理呀。最好是加校验,数据包不完整就不回复。

我不太会。。。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去研究一下MODBUS协议。它有两种校验方式。通俗说就是收到数据包后按照校验方式接校验看数据包是否遭到了破坏,一般不完整的数据包不要进行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研究一下MODBUS协议。它有两种校验方式。通俗说就是收到数据包后按照校验方式接校验看数据包是否遭到了破 ...

好的,希望不要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