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太阳能蓄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2-06-03):
要做一个用太阳能给12V的蓄电池充电,找了半天没什么好的思路,求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2012-08-21):
选择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简单点的话用15V的板子,再看你多大的容量,容量大的就用电流大的,想充时间短点容量再大点。接个二极管就ok了。复杂点上控制器,饲服机构等等。

网友A:
本人做了一个。
用个双运放(作比较器用)。
电瓶端电压13.5V时,一个运放控制输入端,切断与太阳能电池的连接,保证电瓶不过充电,以免失水,造成硫化;
电瓶端电压10.5V时,一个运放控制输出端,切断与用电设备的连接,保证电瓶不过放电;
注意太阳能电池供电电流最好≤1/10C(数字化的概念:电瓶容量÷10),否则,输入端加个限流电路。

网友B(2012-09-29):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了一个。
用个双运放(作比较器用)。
电瓶端电压13.5V时,一个运放控制输入端,切断与太阳能电池的 ...

你好,能不能分享你下你的电路,我最近也要做一个是24v的蓄电池,组件是200W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不能分享你下你的电路,我最近也要做一个是24v的蓄电池,组件是200W的 ...

我用的是20W的太阳能电池给12V电瓶充电的,你用200W的,电压较高,电流较大,元件参数可改一下。
图中是供2个电瓶充电使用的,上下各一路。用便宜的4运放做电压比较器,控制过充电和过放电。所用的元件是根据我手头现有的元件设置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W的太阳能电池给12V电瓶充电的,你用200W的,电压较高,电流较大,元件参数可改一下。
图中是 ...

谢谢啊,先去忙了,回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W的太阳能电池给12V电瓶充电的,你用200W的,电压较高,电流较大,元件参数可改一下。
图中是 ...

你好,电路学的不好,我看了一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电池电压Vbat和比较电压14V和11V比较,如果电池电压小于14V就进行充电,低于11付就停止放电,在14V和11V之间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

比较电压14和11V怎么算出来的,能不能给我稍微讲讲啊?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20W的太阳能电池给12V电瓶充电的,你用200W的,电压较高,电流较大,元件参数可改一下。
图中是 ...

我说错了,是不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然后跟2.5V比较的?
图上的R1还有2个IN4001分别是什么做用啊?

网友:
是通过2个电阻分压,然后跟2.5V比较的。
Q7、D8、D9、R16组成简单的恒流电路,防止充电电流太大,超过电瓶的承受能力。恒流电流估算:0.7V/2Ω=350 mA,实际使用中,可去掉D8、D9,短路R16。

网友A:
我用的电池,是电动自行车上用的铅酸蓄电池,其工作电压标称12V,充放电10.5V至13.5V。
(去硫充电或均衡充电时也可高至16.2V,但要注意补水,控制电流,环境通风。。。。。。具体可参见蓄电池维护的相关资料)

楼主(2012-10-29):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电池,是电动自行车上用的铅酸蓄电池,其工作电压标称12V,充放电10.5V至13.5V。
(去硫充电或均衡充 ...

呵呵,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到时候在家里啊面装个电池  减少电费开销

网友C(2015-10-15):
LZ可是huang xl?

我是zl...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是huang xl?

我是zl...

yes!!!!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