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LED闹钟

楼主(2012-06-03):
电路说明:
*单片机为ATmega8L,外接32.768KHz手表晶振,数码管为4位共阳极,
热敏电阻为MF58,100K的,用了光敏电阻,用于调节数码管亮度,降低功耗.
在阻暗房间里平均电流约1mA.

程序说明:
*熔丝设置为D9E1,使用片内RC的1MHz
*外接32.768KHz手表晶振作为T2的异步时钟源
*由光敏电阻测量环境亮度,热敏电阻(MF58,100K)测量温度
*使用4位共阳极数码管,修改程序需注意段取反
*MCU平时工作于"省电模式",由T2唤醒后,动态扫描LED,且处理计时,
为了调节LED亮度,启动T0,且设置为"空闲模式",T0中断里关T0
和LED,且设置为"省电模式"
*按键与LED的段复用
键1:SET,设置,相应参数闪烁,再按选择下一个参数
键2:INC,增加,让闪烁的参数增加,长按此键连续增加
键3:ALM,闹铃开关,切换闹铃的开关状态
键4:未用
*按键若在10秒内无操作,将回到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按下键2,显示闹钟时间,若整点报时开启,则最右边小数点亮起
在按下键2之后按下键1,可切换整点报时的开关
*待机状态下,显示4秒时间,再显示2秒温度,小时的个位小数点闪烁
数码管亮度缓慢变化,有萤火虫效果.
若闹钟是打开的,则最右边一位数码管的小数点点亮
*设置参数状态下,设置闹钟时,小时的小数点不闪

网友A:
楼主难道买了打印机 热转印机等一系列设备?
药水哪里来的? 浓双氧水和浓盐酸不肯卖了吧。。三氯化铁死慢死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买了打印机 热转印机等一系列设备?
药水哪里来的? 浓双氧水和浓盐酸不肯卖了吧。。三氯化铁死慢死 ...

在上班的地方偷偷做的,有打印机,转印是用熨斗做的,用的不干胶纸.
药水是双氧水和盐酸,不知道浓不浓,城里一家卖化工店里买的,五块钱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上班地方一定很闲喽

呵呵,忙里偷闲

网友:
佩服佩服,数码管上电池..........

网友:
有种腐蚀剂是白色粉末配成的,板子腐蚀多了液体会变蓝,挺好用的,挺快的,淘宝上有卖的,好像是五几块一包,一包可以用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买了打印机 热转印机等一系列设备?
药水哪里来的? 浓双氧水和浓盐酸不肯卖了吧。。三氯化铁死慢死 ...

新配的三氯化铁配鱼缸泵3-5分钟可以完美腐蚀。
论坛里曾经有老外用海绵蘸三氯化铁擦PCB,X分钟烂板的贴子。

网友(2012-10-24):
那个晶振包的正性感!

网友:
楼上想象力真丰富

网友C:
Rt=((U16)ad*110)/(255-ad);//取得阻值(1K欧为单位,上拉分压100K)
看代码,基准电压选用的是VCC,Rt的计算是通过比值来的,不明白这个110  怎么来的??

网友:
10楼有点邪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U16)ad*110)/(255-ad);//取得阻值(1K欧为单位,上拉分压100K)
看代码,基准电压选用的是VCC ...

正常的分压公式应为:Rt/(Rt+100)=ad/255 ,其中100正是上拉电阻100K,Rt以K为单位
由这个公式得出Rt=(ad*100)/(255-ad),但是计算出的温度与真实温度间有误差,所以就把100调整为110,究竟该取多大的值,还需要亲自的测试才知道.

网友:
神马!想想当年也这样手工玩过,现在搞点什么新玩艺都是直接打板了。

网友:
不错. 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分压公式应为:Rt/(Rt+100)=ad/255 ,其中100正是上拉电阻100K,Rt以K为单位
由这个公式得出Rt=(ad*10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好东西,正好最近想做个类似的呢

网友:
楼主很强悍,这个值得我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5-11):
AVR芯片感觉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