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驱动13位数码管扫描时间多久合适?

楼主(2012-06-03):
RT 要用51驱动13位米字数码管显示请问扫描时间在多久合适呢?就是每个管子的点亮时间在多久就不会闪烁了

网友:
总之扫描完一遍时间总长度不要超不20ms, 如果1次点亮1位数码管,每次点亮时间就置为1ms, 但亮度只有1/13估计比较暗。

网友:
还是加个led驱动芯片吧,省事。

网友:
我都是0.5mS/位

楼主:
51驱动这么多数码管怎样才能让它还有时间做其他的事?

网友A:
整体按照20Hz计算,一个扫描周期就是5ms,扫描容量按照16位来设计,那么每一位的时间就是0.3ms。

降低点标准:10Hz、10ms、16位、0.6ms。

网友B(2012-08-24):
引用 网友A:
整体按照20Hz计算,一个扫描周期就是5ms,扫描容量按照16位来设计,那么每一位的时间就是0.3ms。

整体按照20Hz计算,一个扫描周期就是5ms
---------------------------------
是50m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按照20Hz计算,一个扫描周期就是5ms

是50ms呀! ...

是的,我算错了。

多谢你纠正我的错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1驱动这么多数码管怎样才能让它还有时间做其他的事?

点数码管就是点灯而已,几us足够,大把时间做其他事情

网友:
人的视觉感官是20ms    楼主认为多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