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32和sp485共用一个mcu的串口引脚,rx引脚没有波形

楼主(2012-06-03):
p232和sp485共用一个mcu的串口引脚,单片机采用新塘的M052,通过串口输入数据,通过示波器观察到,232的rx引脚有波形,sp232的ttl的rx引脚没有波形,但是当把485和mcu rx引脚的线断开,sp232的ttl引脚就有波形了?难道是驱动力不够,还是??,下面是电路图
请高手诊断。

网友:
光断开485呢

网友:
输出打架了吧,需要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
同楼上,加2个二极管

楼主:
测试的情况下,485电路时没有输入的,A,B线处于悬空的状态,也就是232和485只有一个真正在用。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说的有理,可否详细说明一下,二极管怎么个加法?谢谢!

楼主:
查了半天,线与逻辑,采用二极管构成线与逻辑,基础知识不扎实啊。抽时间测试一下,
485的Rx和232的Rx引脚应该不是oc门输出。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说明。

楼主(2012-07-24):
问题已经搞定,就是线与的问题。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