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接口处弄成带泪滴的样子

楼主(2012-06-03):
画PCB的时候,有的地方必须要在两个焊盘之间走条线,所以有一段会细一点,我想把接口处弄成带泪滴的样子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反射,但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会有反射,但是没有办法了~~

泪滴不就是一些弧线组成的啊,自己画些弧线就成泪滴了!!

楼主:
恩恩,已经找到办法了,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现在画的效果不是太好,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 -板厂不好的话,这样做可能会影响成品率

网友:
可以把旁边两个焊盘压缩一些。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多高?如果是普通信号线,似乎没必要考虑反射问题。但是如果线条的边缘不是平滑过渡的,担心做板时将这条线做断掉。

网友:
用一小段覆铜,改两次应该可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多高?如果是普通信号线,似乎没必要考虑反射问题。但是如果线条的边缘不是平滑过渡的,担心做板 ...

主要也就是这个问题,怕会断掉,而且也不太美观~~频率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