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2-06-04):
最近玩DS12C887发现一个问题,我用的STC90C58AD芯片,电路没问题时序也没问题,就是上电后能正确读出时钟数据,然后第二次读出的就成0xff了,后面的就一直都是0xff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控制端都接了上拉电阻的。

网友:
电路没问题时序也没问题,

then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

1: DS12C887问题; or
2: RP问题.

楼主:
1: DS12C887问题; or
2: RP问题.
应该不是人品问题吧

楼主:
现在读 每10秒就乱码一次 真郁闷了

网友:
电压不稳
DS12887对电压要求较高
我做的板子USB供电,两供线,一根正常,一根数据错误

楼主:
电压不稳
DS12887对电压要求较高
我做的板子USB供电,两供线,一根正常,一根数据错误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我用电脑USB供电的。

网友:
你测一下12887的电压 记得得4.x 伏才能读数据 我以前也是用得USB供电 后来经大家指教发现我太愚蠢啦 我接了个64x16点阵…

网友:
读写时序正确吗?

楼主:
正确的 换了几种时序 如果不正确那它第一次的值就读不出来呀 我用串口调试看了下 每次秒的个位为6、7、8、0时就是乱码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是供电问题,感谢【elecfun 】;解决问题过程:只用最小系统接12C887 然后把值返回串口用上位机查看,结果正确!接上数码管再查看 发现问题出现了 串口返回的数据中只有一次是正确的 也就是一上电的那次是正确的;还不甘心,接上我的点阵屏 发现数据还是一上电正常 其他都错误;无奈 电脑USB给12C887供电,重新弄了个手机充电器给点阵屏供电 结果一切正常!

网友A(2012-07-23):
能得话,把程序和proteus仿真都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得话,把程序和proteus仿真都发上来

跟proteus没关系,问题找到了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proteus没关系,问题找到了是电源的问题。

嗯。。我仿真出错了。。

网友(2012-08-2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供电问题,感谢【elecfun 】;解决问题过程:只用最小系统接12C887 然后把值返回串口用上位 ...

我这个事好像数据从12c887中无法读出来似的,读秒总是显示“<8”,时序没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检查??

网友(2013-08-12):
我和楼上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