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高精度时钟芯片

楼主(2012-06-04):
用过时钟芯片的麻烦推荐一款高精度的时钟芯片,DS1302,DS12C887,8563这几款哪个精度高一些呢?或者还有其他好的呢?

网友:
推荐一款高精度的时钟芯片

DS323x are generally used for high precision applications.

DS1302,DS12C887,8563这几款哪个精度高一些呢?

don't you know how to read their datasheets?

或者还有其他好的呢?

GPS, or radio for example, or internet, etc.

or a separate high precision clock driving the mcu and counting time inside of the mcu.

网友:
精度最高的就是gps或者电波授时了。你说的那些芯片都不行。况且DS1302和8563是外接晶振的,精度从何说起呢?
DS3231或者DS3234,或许还行。

网友:
芯片只是一个计数存储器件,时钟的精确度取决于晶体的精度。

网友:
RX8024/9025 epson的东东,内置晶振,在

网友:
关注中,GSP倒挺靠谱

网友:
什么项目需要高精度?只要是外置晶振的,精度还是取决于晶振。用低温漂的晶振会好些

网友:
上面3款已经够好的了
还要好的话
就建造一个恒温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