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自行车路程记录仪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2-06-04):
首先是电源的问题,我选用的单片机是430,电源打算使用聚合物锂电池,充电使用充电管理芯片,在正常情况下锂电池的电压约为3.7V,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如何让他适合单片机用?直接接?还是用芯片稳压?觉得用芯片稳压有点麻烦,手头没有芯片还要买,邮费贵,我的想法是直接串接一个二极管算了。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还是加个稳压的比较好。

网友A:
哥们,电源的问题你都这么纠结,劝你还是别做这东西了。
加DC-DC你都觉得麻烦,那还有啥是不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电源的问题你都这么纠结,劝你还是别做这东西了。
加DC-DC你都觉得麻烦,那还有啥是不麻烦的? ...

为了买个稳压IC,去邮购,确实麻烦事。我一般是买东西要买超过邮费价格的10倍,不然不划算,邮费也不算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买个稳压IC,去邮购,确实麻烦事。我一般是买东西要买超过邮费价格的10倍,不然不划算,邮费也不算少 ...

LZ说在哪,应该有附近的坛友吧,送他几个就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买个稳压IC,去邮购,确实麻烦事。我一般是买东西要买超过邮费价格的10倍,不然不划算,邮费也不算少 ...

是的,你说的对现在是快递比较伤不起啊!东西比邮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在哪,应该有附近的坛友吧,送他几个就完了呗。

呵呵,谢谢啊!我在江苏南通!估计在一个城市的比较少。。。

网友:
串二极管也挺省事的
要不就用AVR?
如ATmega8L,2.7V~5.5V都能正常工作,不需要稳压.

网友:
正常情况下锂电电压一般都高于3.7,到3.7基本就没什么电了。穿一个二极管问题不大,430上电压稍微高点或者低点都能工作

网友C:
可以用c8051f9xx系列的单片机.0.9v的电源电压,一节干电池就能带起

网友D:
测速可以用霍尔器件,稳压下来还不错,可以用LM1117-3.3系列的稳压芯片,很便宜。
而且可以尝试一下稳压二极管如何?

网友:
对了,用你的电源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速可以用霍尔器件,稳压下来还不错,可以用LM1117-3.3系列的稳压芯片,很便宜。
而且可以尝试一下稳压二 ...

我感觉1117带不起来吧因为1117的压差比较大啊!测速是用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8051f9xx系列的单片机.0.9v的电源电压,一节干电池就能带起

那个是不错啊!我现在是自己做一个小东西,不想买元件就想用手边的东西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1117带不起来吧因为1117的压差比较大啊!测速是用霍尔元件

也是,你是3.7的电源。那个输入要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