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检验电路的信号识别能力,一般有哪些做法?

楼主(2012-06-04):
用PROTEUS仿真检验电路的信号识别能力,一般有哪些做法?

我的办法是在被测电路(滤波、检波啥的)的输入端放一个AUDIO组件,然后播放一个信号WAV文件,比如白噪声信号文件,然后用示波器去量输入和输出的波形,(问题1)不过我对信号文件的生成还是不太清楚,怎样把干扰/噪音混入指定的信号来生成一个WAV文件?是不是有专门的软件?

(问题2)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检验呢?通常是怎么做的?

网友:
信号识别能力是什么?
白噪声,怎么量输入波形呢?

玩的都是野路子啊. 幅频特性你可以用伯特图来弄. 放大器失真度也有专门的测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