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了,发现st-link的MCU是STM32F101C8T6,是没带USB的型号

楼主(2012-06-04):
神奇了,今天拆开st-link,发现主控MCU是STM32F101C8T6,是没带USB的型号,而且还是36M的品种,外部晶振是8M,难道是超频到48M使用了。

手册上没写这个芯片有带USB模块啊。。。

网友:
只能说神马是可能的,不能说神马是不可能的。

楼主:
难道是:挂狗头,买羊肉?

网友A:
也许它其实是个103C8T6......

网友:
看来ST也出“普源事件”了。

网友B:
也许这个系列的晶元都是一样的,设置一个特殊的位就是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它其实是个103C8T6......

可能性比较小吧,谁会这么傻,印个低级型号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这个系列的晶元都是一样的,设置一个特殊的位就是一个型号,

也许是一个隐藏着的熔丝位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证据来啦

网友:
刚检查了一下子,与STM32F103C8T6的USB管脚位一致,求大牛们破解使用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ST的最高机密

楼主:
是哦,谁有tqfp48的103的设计,可以焊个101的上去试试嘛

网友C:
拆了自己的看了一下,确实是101C8
与USB相对引脚不一样,可能是软件模拟的USB了

网友:
难道是为了防止抄板,故意标一个错型号

网友:
虚拟USB

靠,现在还要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自己的看了一下,确实是101C8
与USB相对引脚不一样,可能是软件模拟的USB了 ...

你看错了吧,我查了103的管脚,32,33脚的确是USB口

网友:
的确是的,我有两个ST-LINK,一个带壳的,一个是三合一板上的,三合一板上的是103的,带壳的拆开里面是101的。传说中的101和103是一样的,看来是真的哦。

网友:
晶圆的系列应该比较少吧,那样成本高。搞了N个型号应该是为了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吧,你拿一个小容量的片子当做大容量的用,能PASS。

网友:
肯定是山寨的ST-LINK.....

楼主:
嘿嘿,STM32F101C8T6的USB已经试验成功了,我在我的电路板上焊上了101C8,结果HID枚举成功。大家如果需要,也可以这样用呵,不过。有问题可不关我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STM32F101C8T6的USB已经试验成功了,我在我的电路板上焊上了101C8,结果HID枚举成功。大家如果需要, ...

竟有如此奇异的事情,我也试试看

网友:
曾那64K的器件模拟EEPROM,结果发现完全可以当做128K的用

网友:
群众的眼睛真亮啊,不知道103RB能不能当103RC来用……

楼主:
另外,101c8和103C8的资源比较:
SRAM: 10K  20K
TIM1:没    有
ADC: 1个  2个

这些稍后我也去试试看,到时候再上来报下结果

网友:
正解是:文档说没有而实际有的,是性能不做保证或有BUG不负责的。

网友:
here is the st-link debugger from stm32vl discovery.

网友:
一母同胞的兄弟, 看来相似点比公开说的还多

网友:
恭喜LZ找到开核的方法了。

你说这些IC供应商,选型手册那么长,那么多相类似的型号,都需要单独设计一个晶片吗?
一个系列中的大多数产品型号主要是用来区分市场和报价用的。

网友(2012-07-06):
看来真滴是这个样子的呀,但有人貌似用VCT代替VET,FSMC好象就不支持

网友:
用STM32F101R4来替换一下STM32F103RE试试

网友:
KAO,这样也行。

网友:
强烈关注。应该是相同晶圆,看看电脑的显卡跟CPU。等下我也拿64K的当128K的用下。

网友:
mark一下 这样也行

网友:
原来生物多样性是这样保持地

网友:
真是神奇..

网友:
我靠 这么省成本的办法又有了啊

网友:
神奇的帖子,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现在101和103的价格差不多了,省不了多少成本,MCU的成本是看量的。

网友:
刚坏了个st-link,拆开看和LZ的一样,STM32F101C8T6哦

网友:
我的ST-LINK上面是STM32F103C8T6.

网友(2014-12-31):
今天拆了一个USB BLASTER里面也是STM32F101C8T6.

网友:
真的很神奇

网友:
很早就这样了,估计是st的必杀技。欧洲的平台化思想真是比小日本的抠门强很多。国家的实力决定的

网友:
我发现用到的一个片子stm32f103r8  大于Flash容量的也能读写   看来真有这事

网友(2020-09-22):
这个是ST为了降低生产成本,STM32F101C8T6,STM32F101CBT6,STM32F103C8T6 都是STM32F103CBT6,通过打不同的标来实现产品线的区分。与此类似的还有512K的产品和1M的产品是同一个芯片
自己弄着玩可以占点便宜,用低成本单片机代替高版本的,生产上不要用,厂家不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性比较小吧,谁会这么傻,印个低级型号上去

非常可能哦,这样有利于生产,打不同丝印就是不同型号。
以前STM8就这么干的,同一型号不同容量的芯片其实是一种。

网友:
手上有h750片子,程序寫超過128k地址以上的區域,讀回確實寫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