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读写USB

楼主(2012-06-04):
求教,C# 或者说.NET框架中, 有可以读写USB接口,Ethernet接口的类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UsbDotNet C# USB Library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libusbdotnet/

多谢, 你用过吗?有没有例程?

我是想用于数据采集, 大概速度是20K BYTES/秒 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用于数据采集, 大概速度是20K BYTES/秒 的数据.
----------------------------------- ...

我在看USB的书, 据书上讲, BULK传输, 是无法保证速度的,那么, 你的500K /Sec , 会不会有时候数据无法及时传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用于数据采集, 大概速度是20K BYTES/秒 的数据.
----------------------------------- ...

看了2天的USB的书,USB驱动程序分WDM, WDF模型,有些疑惑用了那个Libusb的库,就不用自己生成驱动了,是吗? 即用driverstudio一类的工具去生成驱动程序。
兄弟,能否把你做的例子的源码给看看呢?非常感谢

网友B:
二楼的那个类支持能力很差.有时出无法捕获的错误.如果是产品级会有不少头痛的事.建议自已写COM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那个类支持能力很差.有时出无法捕获的错误.如果是产品级会有不少头痛的事.建议自已写COM库. ...

不知道自己如何入手写啊。我在看<WDF USB 驱动开发指南》但愿有用,还没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3 楼:
我是想用于数据采集, 大概速度是20K BYTES/秒 的数据.
----------------------- ...

谢谢, STM32是不是有个HID的例程? 我看到USB的书上说, HID是中断传输,是不是不适合传输比较大量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5 楼:
我在看USB的书, 据书上讲, BULK传输, 是无法保证速度的,那么, 你的500K /Sec , 会不会有时候数据 ...

<<bulk传输没有规定的传输速率,也没有固定的传输带宽,只有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 批量传输才能获得比较大的带宽,而当总线忙时, USB就会进行其他类型的数据传输,
而暂时停止批量传输的进行,因而批量传输就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引自<计算机USB系统原理及主从机设计>

网友C:
也在做类似的项目 用的hid 担心速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传输没有规定的传输速率,也没有固定的传输带宽,只有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 批量传输才能获得比较大的带 ...

谢谢,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做类似的项目 用的hid 担心速度达不到

有什么心得,大家一起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6 六楼:

你必须先搞懂 USB 协议 , 否则 神马都是浮云。 貌似 driverstudio  已经 没有更新了。

非常感谢你的例程,项目开始后,可能还有问题要请教,还要继续打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