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LGT做数显936控制器,已经编好部分程序

楼主(2012-06-04):
因为M164以前也没有使用过,好多寄存器不熟悉,慢慢摸索着来,比较麻烦;先用洞洞板搭建了个平台:lgt单片机+4位共阳绿色LED(直接用MCU的IO引脚驱动的,亮度不高)+LM358+旋转编码开关

程序已经完成以下部分:
ADC检测:内部1.25V基准,右对齐,使用ADC7输入;
旋转编码开关:使用PD7的INT2中断和PA5检测旋转编码;中间按键开关用PA4检测;
4位共阳LED显示;
顺便做了UART,因为LED使用了PORTD,UART使用时会影响PD0 PD1;

话说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其实也不错的,只需要三根线:GND PC2 PC3即可,不过PC2 PC3如果有其它用途会导致有时候不能顺利仿真,不知道将仿真器相应引脚的限流电阻去掉会不会好一些?

下面是程序:

网友A:
检测IO电平建议不要用SBIS,SBIC指令。

网友B:
给原理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IO电平建议不要用SBIS,SBIC指令。

那怎么用呢?希望给于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原理图看看啊。

现在是用洞洞板胡乱搭的,原理图也没画;后面实验成功了,再画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IO电平建议不要用SBIS,SBIC指令。

对了,鉴于LGT的ADC输入阻抗比较低,我是运放输出之后用一个470欧姆电阻+一个发光管(没有合适的低压稳压管)钳位后输出到ADC7的,这样采集电压是否可行?

网友B:
一起想做个白光数显,只是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1.如何得到准确的温度,设置300度,不能跑到320度吧
2.电源到底得多少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用呢?希望给于指点,谢谢!

用IN W,PINA,再判断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鉴于LGT的ADC输入阻抗比较低,我是运放输出之后用一个470欧姆电阻+一个发光管(没有合适的低压稳压 ...

如果输入电压的动态比较大,参考值就用VCC,如果是1.2V以下,就用内部参考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想做个白光数显,只是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1.如何得到准确的温度,设置300度,不能跑到320度吧

误差肯定会有,就靠硬件和程序调整了;

电压,一乐论坛的傅老师使用32V可以获得类似T12的升温速度,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的动态比较大,参考值就用VCC,如果是1.2V以下,就用内部参考1.25V。 ...

我是想用358放大到最大0.9V左右,在1.25以下,打算用内部基准,怎么也比VCC做基准好些吧?不知道LGT内部基准的精准度以及温漂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肯定会有,就靠硬件和程序调整了;

电压,一乐论坛的傅老师使用32V可以获得类似T12的升温速度,可以 ...

那网上DIY的精简版本(就一个电位器),基本上不就全凭感觉来调温了?

网友:
贴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358放大到最大0.9V左右,在1.25以下,打算用内部基准,怎么也比VCC做基准好些吧?不知道L ...

内部基准在1.25V左右,温飘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