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24v的一个开关信号,如何引入到5v的单片机IO里啊?

楼主(2012-06-04):
24v的一个传感器传来的一个开关信号,如何引入到5v的单片机IO里啊?这个开关信号不是经常变化的,最多几秒钟到几分钟变化一次吧。

本人想串联一个电阻,不知道多大的合适呢?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简单的接入办法吗?

网友:
1mA 的电流足够了 用电阻分压 得总电阻值24K

网友:
就这个简单。
如果想要性能好点 加个三极管,
再好点就是光耦隔离。

网友:
这个必须用光耦了; 不然万一电阻虚汗, 会烧 IO 的

网友:
用光耦合适,把光耦的输入端想象成LED来处理。

网友:
用三极管就很安全了

网友:
二极管加上拉电阻..

网友:
7楼正解,最好在4148前加一个电阻,

网友:
很在乎成本的话,就7楼吧,否则建议用光耦了,很多开关信号比如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导通时是有压降的,使用要注意

楼主:
嗯,多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还是7楼的方法规范

网友A:
七楼的情况如果出现负压,会不会烧IO

网友:
七楼的方法接开关信号不理解
接24V+ 时,IO为高,接0V时,IO为低,悬空也是高?

网友:
这种情况,一直用光耦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B:
给单片机串个电阻。让单片机的GND提到高19V不就好了,都用24V的电源。

网友:
光耦隔离
压差太大,出了问题兜不住,如无必要别省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楼的情况如果出现负压,会不会烧IO

楼主是开关信号,何来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单片机串个电阻。让单片机的GND提到高19V不就好了,都用24V的电源。

你用什么方法让单片机的地抬高到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方法让单片机的地抬高到19V??

用一个7905接到24V就可以了,不过问题是一样的,开关信号为低时还会烧单片机。

另7楼方法有漏洞,信号为低时单片机端电压为二极管压降,约0.5~0.7V,和具体电流有关,有可能被单片机误识别为高电平。比较保险的还是电阻分压或三极管、光耦。

网友:
使用开启电压比较高的NMOS管就可以了啊 !推荐2N7000

网友:
楼主要描述清楚一下,当开关信号为低电平时候到底是0电平还是无电平,有些传感器是高电平时候送出电压,低电平时没电压,也就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方法让单片机的地抬高到19V??

负压肯定都是非正常情况下出现的,7楼的图我就吃过亏

网友:
lz确定输出的开关信号有24V吗?开关量输出在我的理解中是OC/OD输出或继电器输出,是不带电压信号的。直接使用上拉电阻接到5V后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