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新板子 imx53核心板 实物图

楼主(2012-06-04):
CPU                 IMX536
内存                1G DDR3
存储                4G iNAND Flash eMMC4.4
电源管理          WM8325
以太网            10/100M以太网
音频            左右声道输出,MIC输入
接口:
4 路差分1 路时钟的LVDS接口 2个
高速USB OTG 2.0 1 个
高速USB HOST 2.0 1 个
SATA 接口 1 个(1.5Gbps)
音频接口 1 个左右声道,1 个MIC
SPDIF接口 1 路
24bit lLCD 接口 1个
触摸屏接口 1 路4 线电阻触摸屏接口
VGA接口 1个
10/100M网口 1 个
SD 卡接口 2 个
摄像头接口
SPI接口 2 路(可配置成4 路)
I2C接口 3 路
2路CAN总线

显示性能支持到1080P,CPU速度 1G.

需要原理图与PCB的可以找我要~

楼主:
上传一个原厂的板子原理图~

网友:
楼主,我需要原理图及PCB,后面计划用i.MX53,谢谢楼主。fanxiaohui96@163.com

网友:
漂亮!PCB也可以给?

网友:
求原理图及PCB,241215806@qq.com,学习用

网友:
535反面是0201的滤波电容?批量成本高啊

网友:
太给了   飞思卡尔

网友:
太高端了。。。 哈,,,

网友:
又见老王,
换头像了

网友:
PCB也放送啊?应该笔误吧。顺便请教下老王:INAND和SD卡有什么不同?软件方面,硬件方面?

网友A:
BGA双面贴装……一般的小厂搞不定啊。第一张图坐下安装孔应力范围内有QFN器件,估计这里会是潜在问题。

网友:
哈哈,给PCB学习用??直接抄板用更方便啦,最好给GER,直接发板厂,制了,抄了,卖了

楼主:
没有弄错,PCB是要开源的。
我们的一个板子我就在论坛上开源了,连PCB都开源了。
但要等我们这个板子停产之后,才能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弄错,PCB是要开源的。
我们的一个板子我就在论坛上开源了,连PCB都开源了。
但要等我们这个板子停产之 ...

那能否发PCB给我们学习学习呢?不胜感激
zhouxin_lucky@163.com

网友:
没有弄错,PCB是要开源的。
我们的一个板子我就在论坛上开源了,连PCB都开源了。
但要等我们这个板子停产之后,才能开源。
??????????????????
是那个板子?帖子还在吗?

网友:
玩不起,一看BGA我就泪流满面。

楼主:
上面已经说了,开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双面贴装……一般的小厂搞不定啊。第一张图坐下安装孔应力范围内有QFN器件,估计这里会是潜在问题。 ...

是的,而且有的安装孔周围的陶瓷电容离的比较近,陶瓷电容易碎,受到机械应力会断。

网友:
想问一下imx536现在的价格如何?

网友:
l脸大的人还是真有啊 !~

网友:
请老王提供插座和插针的物料名称,价格,厂家等信息。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需要一份

网友:
怎样原厂的没有inand控制器?inand具体和MLC有何主要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有的安装孔周围的陶瓷电容离的比较近,陶瓷电容易碎,受到机械应力会断。 ...

我们类似的板子出货量超过10K,
客户没有反应到因为机械应力导致的问题
你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你们客户安装方式不当。
产生了侧向扭矩。导致一部分线路断线。
或者焊盘脱落。

我在这个论坛混了8年。这8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设计与生产
ARM工控板。所有我觉得,论坛里没有一个人比我在这个
方面有经验。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喝酒了。话说的有点大。而且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就是楼上这位,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人品上,都在老王之上。把您
给忘记了,呵呵,是在不好意思,我表示真诚的道歉。

网友:
你这家伙越来越牛b了  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慷慨,也给我一份原理图和PCB吧,学习学习~~~谢谢了
guolh@163.com

网友:
您好楼主,这个原理图能发我一份参考吗?是这样的我们项目上也用到了53的片子,而且电源方案也是wolfson的 ,到现在其他的都调通了就是复位电路还是有点问题。627715288@qq.com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看来我要低调再低调。

网友:
很不错,漂亮啊。不过,真的开源pcb?

网友:
这块板子大概什么价格啊?

有兴趣哦!

楼主:
楼上的留个联系方式?私聊

网友: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PCB ,圍觀一下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想不劳而获的人。
我们这个板子前后出了三版,各种成本算上要超过5W了。
好不容易做稳定下来,你觉得PCB有可能现在公开吗?
我说开源也只是说,等我们这个板子停产的时候,会公布原理图与PCB。
上面有所说明~

网友:
要图纸的兄弟为啥不去Freescale的网站下载MX535的quick start board的原理图和PCB呢?啥都有啊,注册就能下载啊。

网友:
真正用到這種芯片的是不會用別人的PCB檔案的,一般都是去購買核心板,自己做成本太高。
要是在學習就自己買套件,就算有了PCB ,還會要代碼的,有了代碼還會要註釋的

网友:
老王,多谢分享 509222366@qq.com
对IMX53感兴趣

楼主(2012-07-17):
好,先等等,等停产的时候,给大家发资料

网友:
老王,能否发我一份原理图和PCB板图,谢谢!71392334@qq.com

网友:
看了下图片,应该是除了BGA外其他是手工焊的吧,比如电容什么的。。

网友:
能不能发份你这个原理图给我参考一下,我们正在做的项目要支持显示到1080P的,我的邮箱:zslic78@163.com.谢谢!

楼主:
没有问题,我承诺等我们这个板子停产的时候给大家发图纸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你好,我的邮箱:rengming1979@163.com。发一份给我,谢谢啦!帮帮我

网友(2012-09-22):
请教一下楼主,WM8325稳定性如何啊?应用中要注意什么啊?多谢!

网友:
谢谢了,以后有项目会用到,给我一份SCH和PCB,563859684@qq.com  谢谢

网友:
好象freescale.eefocus.com/bbs/article_175_179914.html这个MX53板也是用的WM8325,但不知WM8325供货有保障没有?

楼主:
供货还算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你量不大的话,就不好说了。
每个月几百片的量还是很好订货的

网友:
好的,多谢多谢,那应该还可以考虑用一下!只是不知样片好不好购,还请见告,谢啦!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WM8325配置线的事: 从原理图上看,WM8325可以直接通过TAS1020B来配置(在WISCE中选接口时应是USB吧?), 而TAS1020B+24LC64方案中的firmware是可以直接用上位机recovery出来的,这样就不用购评估板了。
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还请指教,多谢!

楼主:
你用外部EEPROM配置就可以了。EEPROM可以用普通的编程器,配个插座烧写

网友C:
好的,刚看到,多谢多谢!
只是奇怪为什么OTP方式不推荐了?成本不是更低吗,楼主可否透露一下原因?

网友:
双面都有bga的片子,工艺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刚看到,多谢多谢!
只是奇怪为什么OTP方式不推荐了?成本不是更低吗,楼主可否透露一下原因? ...

调试阶段用EEPROM配置。量产阶段那个EEPROM不焊接就是了。

网友:
好的,明白啦!那我要准备好切换的方案,多谢指导! :)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噢!
老王说停产后开源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种工控板子开源那是绝对的无私啊!

顺便问问老王这个跑什么系统?

网友:
您好楼主,这个原理图能发我一份参考吗?xiehai54@163.com  多谢了、、、、

网友(2012-11-01):
楼主
    您好
    刚好我有一个项目也是用的IMX535,巧了电源芯片也是WM8325,可是我的板子有时候开机启动不来,有时候可以,这是电源芯片的问题还是布板没搞好?你有没遇见过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如果不是你们的硬件问题,就是U-BOOT有问题

网友:
跑什么系统,wince?安卓?Ubuntu?定制?

楼主:
都可以跑

网友:
飞思卡尔准备关掉IMX产品线了

楼主:
暂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imx的产品线,许多产品都会提供超过10年以上的供货周期。包括POWER PC产品线。
所以如果做工控的话,选择飞思卡尔的处理器会比三星的有保障得多

网友:
问下
   我刚好也有一个项目,用IMX535,巧了,电源芯片弃用9053选用8325.可是我的电路板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按开关键上电能启动开有时候启动不开。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源模块布板有问题还是8325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板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我没看到你的布线,所以没有办法推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好,想要一下imx53核心板的原理图参考学习,邮箱afeionline@hotmail.com 谢谢!

网友(2013-03-14):
跪求原理图,和PCB

网友:
仰望中,pcb文件呢

网友(2013-05-02):
能不能买这块开发版?

网友(2013-06-04):
发一个刚找到的做freescale imx6 工控板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7178920.html
freescale imx6的定位是做工控,他的接口专为工控设计,有HDMI、SATA、PCIE、LVDS、LCD、千兆网口、5个串口、4路SDIO、3路I2C、3 路SPI、camera、还带了两个CAN等接口,DDR3-1066,3D性能强劲,支持1080p硬件编解码、1080p硬件播放,有消费级、工业级和汽车级芯片.freescale官方承诺长达5年的供货周期.freescale imx系列芯片在汽车控制、汽车娱乐、车机方面做了很多年、也占了很大在市场,足可以见他的稳定可靠。电子产品同样一个功能有很多种方案可以实现,选什么方案就看你的产品定位,若是做工控产品、量少、销售周期长,要求可靠性非常高,那么freescale是一个绝佳在选择。

网友(2013-07-28):
我需要原理图及PCB,后面计划用i.MX53,我的邮箱是:randy1022@163.com

网友:
真心好看,呵呵

网友:
居然没有用PMIC?

网友:
很漂亮的布线,功力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且有的安装孔周围的陶瓷电容离的比较近,陶瓷电容易碎,受到机械应力会断。 ...

murata的软端子电容

网友:
正在用536做一汽车用显示项目,希望能学习下您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谢谢  3149745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