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的科学计算器,显示器上面有黑块,是啥原因?有图........

楼主(2012-06-04):
如图....求原因...

网友:
液晶那里受过挤压吧

网友:
已经损坏了,小时候经常压着玩,轻点压能恢复,你这个压的狠了点

网友:
液晶的结构,中间一层是玻璃,玻璃里面有液晶,两是偏光片,这个明显玻璃已经损坏,液晶漏到玻璃外面了,但还在偏光片里面,如果没有伤及液晶屏的COM端的话,还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楼主:
两层玻璃都是好的...也没受过压.只是在抽屉里.放了段时间.拿 出来就这样了....还可以显示...

网友A:
拿去冰箱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冰箱冰一下

我记得这种屏最怕冷...冰一下是不是这屏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种屏最怕冷...冰一下是不是这屏就OVER了?

哦,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起人家手机露液了就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