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或伺服驱动器中能否只测一相电流做恒流控制

楼主(2012-06-04):
步进电机驱动器或伺服驱动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为了节省成本请问高手们在步进电机或伺服驱动器中能否只测一相电流做恒流控制?!

     我的想法是将测得的这一相电流通过软件处理得到相位差120度的第二相电流,去替代硬件第二相电流检测(不需要硬件第二相电流检测),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这样做能省多少钱~我是测两相的电流,但只测一相的好像就省个采样电阻的钱

楼主:
高压必须隔离检测,应该还省掉电流传感器呀

楼主:
这样做理论上三相是完全平衡的!不会因为电流传感器零点偏移而影响第三相呀

楼主:
我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帮助

楼主:
做控制电机的朋友应该很多呀!就没人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网友A:
你弄个测试一下不就知道是否可行了

网友:
做电机控制的应该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个测试一下不就知道是否可行了

我想知道这种理论是否可行!高压的驱动器一不小心烧坏的东西太多!我已经烧了两个模块哦

楼主:
我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帮助!没人搞电机控制这方面的吗

网友:
还是自己测试好  这样才能理解透彻  我做电机控制 也烧很多东西!

楼主:
我现在用两个电流传感器做出来的恒流比较理想!但按照这理论我做了测试,电机走起来不平稳,第二相电流变化较大!计算也反复调试过,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怀疑理论是否正确!所以才发贴请教了

楼主:
我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