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仿真单步走,程序不按逻辑执行!! 求解!!!

楼主(2012-06-04):
复位后,按单步走,程序第一步没有调到main()里面,而是调到一个子函数里面,然后依次向下执行,哪位高手救急啊!! 用的编译器是MedWin V3.0 + KEIL

网友A:
呵呵,没进main(),有可能你有一个选项没选

还有一种可能是,有的仿真器会自动进入汇编初始化代码区,keil编译时会自动加入初始化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进main(),有可能你有一个选项没选

还有一种可能是,有的仿真器会自动进入汇编初始化代码区,keil ...

这个仿真软件没有像KEIL里面那个 run main() 的选项。。

现在是有时候运气好程序下进去可以正常运行,  有时候下进去就不行,单步走就出现上面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软件没有像KEIL里面那个 run main() 的选项。。

现在是有时候运气好程序下进去可以正常运行,  ...

如果你用的是keill软件仿真,一定有这个选项的
在调试前可以先点图中的图标

然后选择debug面,下面有两个main()选项,一个是软件仿真时用的,一个是硬件仿真时用的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 four_zhg的解答,我上面没有说清楚,我用的仿真软件是Medwin V3.0 ,内嵌的KEIL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