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Multisim12.0仿真三极管开关作用无效果

楼主(2012-06-04):
在三极管的开状态时,LED应该发光,但是仿真却无此现象(详见下图)

网友A:
电流电压是对的呀?

网友B:
看 prob 数据,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 prob 数据,很正常。

Prob确实是正常的,但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发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电压是对的呀?

但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发光啊!!!

网友:
但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发光啊!!!

It does, but only for those with a brain.

网友: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18):
发光二极管的ON电流和电压是否改过

网友:
工程文件传上来先。

网友(2012-10-21):
选择用3D模型...

网友(2013-01-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发光二极管没有发光啊!!!

又看到这个帖子了。

发光管没有发光,是因为流过发光管的电流没有达到所设置的发光管点亮电流。
应当根据所采用的电源电压、发光管类型(管压降不同)和所设置的发光管点亮电流,来确定限流电阻的阻值。

网友C:
大家好!到哪里下载Multisim 12?

网友(2013-07-11):
改用非门代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到哪里下载Multisim 12?

官网就有啊~或者去multisim贴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