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RS485专用电缆?

楼主(2012-06-04):
比普通电话线大约贵多少?谢谢!

网友A:
那贵多了!3-10倍不等!带屏蔽层!

网友B:
参考西门子的profibus电缆官方价格,订货号 6XV1830-0EH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贵多了!3-10倍不等!带屏蔽层!

非常感谢,一般在哪里(哪个网站)看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西门子的profibus电缆官方价格,订货号 6XV1830-0EH10

非常感谢,一般在哪里(哪个网站)看价格啊?

网友C:
电话线? 民用电话线那可真是便宜,和工业RS485专用电缆价格差距100倍以上

网友:
这个是原来公司订购过!一般没在网站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 民用电话线那可真是便宜,和工业RS485专用电缆价格差距100倍以上

短距离:200米左右
不能用普通电话线来传输RS485吗?

网友D:
200m用RVVP线就行了 还有什么专用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m用RVVP线就行了 还有什么专用线缆?

RVVP似乎也要一元多(每米),比电话线贵10倍啊

网友:
用网线吧,一般应用没问题。

楼主:
谢谢,不过网线似乎也要一元一米啊

网友:
那就用电信工程那种电话线,长双绞的。普通平行电话线不好。

网友:
无论如何也要双绞吧, 然后是屏蔽,阻抗等参数.
非要用10元1000米的电话线? 那玩意儿是平行线,线径特别细, 都不知道啥材料做的. 一元多一米都嫌贵,俺也不知道还有啥能够便宜

网友:
低速、短距离通信,用电话线、网线是可以实现通信的,但高速、长线传输,还是需要专用电缆。
    很多人用RVVP、RVSP、KVVP等聚氯乙烯绝缘介质的电缆传输数字信号,这是错误的!
    总所周知:虽然价格低廉,但聚氯乙烯PVC却系高衰减材料。加上电缆这类电缆本身仅考虑了电阻、耐压、载流量等一次参数,所以,若按照传输线方程来考虑,这些是不能满足通信要求的。低速、短距离或许可以,但高速、长线、多节点总线通信时,则很难胜任,此时应采用阻抗匹配的现场总线电缆。
    现场总线电缆是按照传输线方程来设计的,具有特性阻抗、衰减值等二次参数要求的传输元件。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谨防假冒)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请搜索“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进入中国工控网论坛查看、交流!

网友:
网线啊,不过纯铜网线也不便宜啊。

网友E:
我们直接从厂家做的4.5元/米,屏蔽4*0.7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直接从厂家做的4.5元/米,屏蔽4*0.75

实际上RS485仅需一对(2芯)线,如果做成4*0.75,其实显得不专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RS485仅需一对(2芯)线,如果做成4*0.75,其实显得不专业。

呵呵,没有供电系统485怎么工作呢,多余的2根是电源线。整个系统不可能电源和通讯做成不一样的吧。工业布线有国标要去。如GB50311-2007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没有供电系统485怎么工作呢,多余的2根是电源线。整个系统不可能电源和通讯做成不一样的吧。工业布 ...

※   电源线和通讯线完全可以做成不一样大小!
      如DeviceNet就是一对电源线+一对信号线,线径的大小根据传输参数设计。

    《GB50311-200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参照的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的《TIA/EIA 568》标准,并非工业布线国标!该规范适用于楼宇弱电系统综合布线,所列传输介质为3类、5/5e类(超5类)、6类、7类双绞线以及光纤(多模或单模),不包含阁下所说的“4*0.75”这种电缆。

     RS-485标准最初由电子工业协会(EIA)于1983年制订并发布,后由TIA-通讯工业协会修订后命名为《TIA/EIA-485-A》。《TIA/EIA-485-A》标准≠《TIA/EIA 568》标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RS-485实际上是下位机与底层设备之间数字式、串行、多点总线通信,属现场级的。因此RS485也是大多数现场总线的物理层,这与《IEC61158》的解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