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进,集成电路的晶振输入端接什么电容?

楼主(2012-06-04):
集成电路的晶振输入端接什么电容,对地电容和接对VCC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问的问题~~~~~~~~~~~~

网友:
用来起振的,一稳定晶振工作,二让晶振起振。不然单片机工作时不稳定的,一般5PF-50PF,电容越大越稳定但起振时间越慢,电容越小道理反之。大多数选的都是20PF

网友:
看对应的晶振资料手册,里面肯定有说的,不同的晶振匹配电容不一样